[电脑] 拆英菲克PM7-H无线鼠标

楼主(2021-02-19):
去年论坛里英菲克p-M6无线鼠标促销也算小火了一下下 当时也花十几块入手一个 效果还行 办公用 充一次电用个吧月 拆机贴看到的是14500的锂电。年前放假想着自己笔记本的鼠标也该换换了 就满世界找哪个商家的英菲克促销 偶尔看到有家卖的这个样式的鼠标很是喜欢 不是磨砂材质外壳时间长了不掉皮 普通的样式 果断入手

鼠标底面 已经装好了的 接收头嵌入在里面

第一眼就看到电池是普通的锂电池 也不清楚跟14500比那个更好 寿命更长 不过电池是插接在线路板上不是焊上的 这点小赞下

线路板 做工中规中矩 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传感器和微触开关 不知名的货 跟P-M6一样的

华诺的微触?对鼠标没什么研究 线路板上的丝印是200406 04年的?不应该吧

F-SWITCH的编码器 据说是小日本的

400毫安时的锂电池 看做工像正规厂家出品 但200611的标识 让我深信这鼠标至少有15岁了

电池用双面泡沫粘上的 这个要吐槽下

无线芯片吧 和M6一样的 记着是17买的 跟当初11块多买的M6差不多 但整体做工就差些了 能用个一两年就够本了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

网友A:
日期编号定义应该是YYMMDD
也就是说这个是2020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期编号定义应该是YYMMDD
也就是说这个是2020年的产品

谢谢指导

网友B:
以前花50文具店买个杂牌的无线鼠标,用了没多久光标就飘了,后来京东100多买个罗技的,从坛子推鼠标开始,先是电池版,然后不断坛子里买电池,后来充电版,买,再后来蓝牙版,买,现在那么鼠标还是用回了电池版,原来去超市买的电池可以用一年,不需要充电。

网友C:
光看拆机图了,用着感觉怎么样啊?我买的英菲克PM6,刚充完电还好,用几天后就经常自动双击,而且每次打开电脑都要重新插拔一次接收头。不知道是我倒霉还是都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花50文具店买个杂牌的无线鼠标,用了没多久光标就飘了,后来京东100多买个罗技的,从坛子推鼠标开始, ...

我的富勒M65一节电池最多三个月就没电了,用杂牌电池地话也就和俩月不到...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如有线鼠标好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看拆机图了,用着感觉怎么样啊?我买的英菲克PM6,刚充完电还好,用几天后就经常自动双击,而且每次打开 ...

我的还不错 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觉得一般质量好点的都用光电编码器,这个应该是成本控制了……

网友:
:lol:2020年6月11日的电池

网友:
2020年6月11日的电池

网友(2025-03-04):
在用,喜欢,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富勒M65一节电池最多三个月就没电了,用杂牌电池地话也就和俩月不到... ...

我用的是罗技,电池是家里 电动血压计淘汰的电池

网友:
这微动开关怎么换成这些轻触开关了,寿命多少次呀?

网友:
做工也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