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爱玛小龟电动车电门锁

楼主(2021-02-19):
大年28出门买菜,发现突然就开锁,表头闪几下就断电,以为空开烧了,拆座垫检查没问题,后来用遥控器开启动又一切正常。估计电门锁坏了,打开车头太多泥,网上搜20多一个,今天上班去爱玛售后问,要80,80就80吧,换下来后叫把旧的拿回来,这就开拆

网友:
接触不良?一般洗洗就好了

网友A:
对!这种小事都是自己干!能省60是60.
但售后要80也正常,毕竟人工也要钱。
自己要想省事,就不能省钱!

网友:
有一次电门锁接触不好,拆开清理了一下触点,没多久又坏了,果断X宝下单自己换了个新的

网友:
我平时大多是要遥控开电门的。电门锁头三四年就氧化用不了了,拆开刮一刮触点又正常了。然后用704给它做了密封,延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小事都是自己干!能省60是60.
但售后要80也正常,毕竟人工也要钱。
自己要想省事,就不能省钱!:lo ...

是的,有边触点烧平了,原厂的好点,防水基本都有,换新的没注意有没有防水,售后半良心,打钥匙打着爱玛标。这售后老板非常赚钱,两部豪车

网友B:
某论坛看见的:电门锁加13007等于烧不坏。哪位师傅有空试试。

网友C:
去年吧,开锁时好时坏,拆开发现里面陶瓷上有一个触点接触不良烧凹陷了,加了一坨锡,用到现在还挺好。楼主这动片也烧平了

网友:
和早期捷安特电动自行车的差不多,带电瓶锁,。时间长了两个触点容易坏。

网友D:
铝外壳的,擦擦触点就能用,扔了可惜了,如今都是塑料的了,寿命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外壳的,擦擦触点就能用,扔了可惜了,如今都是塑料的了,寿命更不行了。 ...

没扔,换的也是铝壳,所以比x宝上贵点,下午把旧的这个防水盖想换上去,插头退线时发现对应烧平的触点这条线有个脚已腐蚀,一扯金属片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吧,开锁时好时坏,拆开发现里面陶瓷上有一个触点接触不良烧凹陷了,加了一坨锡,用到现在还挺好。楼主 ...

拆时给撬烂了,保留外壳以后备用,现场看售后更换,当交费现场学习

网友:
电门锁触点工作电流不大,它只给仪表、灯光和控制器的控制电路供电,通过电门锁触点的最大用电器就是照明前大灯。我的天爵(爱玛前生)电动车电门锁用了13年半到现在一点事也没有。现在带换压器采用12V供电的照明灯是否通过电门锁触点我还不清楚,因为我还没拆过这类电动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扔,换的也是铝壳,所以比x宝上贵点,下午把旧的这个防水盖想换上去,插头退线时发现对应烧平的触点这 ...

过去的东西用料不错,合金外壳,如今见不到了,全塑料,钥匙门没问题,关健是原出厂加个电源继电器,能终身不坏的,让偷工减料害了。

网友:
换过一个铸铁断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论坛看见的:电门锁加13007等于烧不坏。哪位师傅有空试试。

此法简单,但是压降大了点,要消耗掉几瓦功率

楼主(2024-06-20):
花80元售后换的,昨天就开始不行,今天通电一闪一闪,估计又烧得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的电门锁的样子都差不多,前几年我闲着没事,把家里三部不同牌子款式的电动车全部拆开,把电门锁里面弹子按其中一把钥匙重新排列,现在做到一把钥匙通用三部车,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