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Coolook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LC-D500插头

楼主(2021-02-19):
日积月累,充电器一大堆,每次用这个充电器都要带着绕了N圈的电源线,不仅不方便,而且存放也占地方。我的收纳盒一片凌乱。趁着今天无聊,改造一下。启发还是来源于坛友ynqjzzh  ,他以前这么改造过,我以前也过一个,不管存放还是使用确实方便。
注意这里有两颗螺丝

变压器小了点,其他还不错

就是用美工刀加工切割塑料,扣槽,很简单

线太细了,没找到质量好的插头,只能将就了

套上热缩管,露出来一节太难看

换掉原来的插座

旁边的保险丝略微碍事,稍微搬一下就行了

很贴合

很牢固

更主要的是方便

和原来的镍氢充电器来个合影。

好多坛友说喜欢带线的,下面看看我的线有多少,看着烦躁

网友:
耿占地方了吧

网友:
方法很好啊

网友:
感觉是更占地方了,本来线还可以多用的

网友:
改成折叠的

网友A:
我觉得还是8字线的好,不占插座

网友:
有现成的8字转接插头,改成平卧的。

网友:
不错,改得像原装的,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这样不行。哪怕线短一点也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8字线的好,不占插座

我不担心插座,维修插座就好几排,再说充电也只是偶尔,这些电池主要用在遥控器上,估计一年能用一两次不错了

网友B:
我跟楼主相反,我非常喜欢用八字线,买了一些不同长度的八字线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主相反,我非常喜欢用八字线,买了一些不同长度的八字线在用 ...

我看到线有些烦躁

网友:
线,线,线,零七碎八都要地方,小了放不下,大了费房租,一个字难!

网友:
线,改一下就可以变钱。

网友:
我的解决方案

网友C:
看到线多了,我的也不少,最近淘了很多的适配器 ,,,都带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线多了,我的也不少,最近淘了很多的适配器 ,,,都带线 。

关键取用线不方便,翻箱倒柜,有些线还缠绕在一起

网友:
不错。突然发现老大的字也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