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刚把自己的手电钻拆了,装回去后发现扭力调节环特别松,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19):
刚刚把自己的手电钻拆了,装回去后发现多了个零件不知道怎么装,同时扭力调节环特别松,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根弹簧不装上,扭力环的档位没有了,再拆吧

网友:
没有一挡一挡的了,扭力变成无极调,更方便。

网友A:
箭头指的地方有个槽,把簧片卡进去再装波箱

网友:
这个是装在外壳内部的,同扭力环接触起档位作用的。注意观察就会知道装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的地方有个槽,把簧片卡进去再装波箱

感谢解答

网友:
不少坛友拆电钻都多出了这个零件。
不用装回,除了咔咔响出噪音烦人外什么用处也没有。我就特意拆掉了,新增“静音+无级调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