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段码屏PIN焊接式引出脚

楼主(2021-02-19):
各位坛友,新年好!祝牛年大吉!万事如意!
请问,有谁知道段码屏的焊接式引出脚哪里有得卖?最好是*宝。我搜遍了*宝也未找到。
包括“LCD 引脚、段码屏 PIN、段码屏 引出脚、液晶 玻璃电极 ”等各种关键字的排列与组合,都未找到。
有知道的兄弟姐妹烦请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我认识的供应商有,这个有专门的厂家生产的。去1688搜 LCD导针 引脚 好像有一两家

网友:
tb搜“段码 液晶”,就有了

网友:
我用IC插座改过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吗?还有用引出…………

网友:
非标件 废液晶屏加热拆或直接铜线弯也可以  需要使用导电胶键合?

网友:
去1688上搜:LCD 引脚 引针 夹针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估计万能宝也没有的。
而且还有规格不同的,厚度间距材料什么的都不尽相同,需要大批量订制的……

网友A:
要么打板子,要么洞洞板飞线,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是还没有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打板子,要么洞洞板飞线,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是还没有动手…

啥意思?我没看懂呢?!
或者,是我遇到的案例和你的不一样,而我又被我的案例局限住了,所以无法理解你所说的。
请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我没看懂呢?!
或者,是我遇到的案例和你的不一样,而我又被我的案例局限住了,所以无法理解你所 ...

我也有这种屏,然而引脚跟普通的洞洞板孔距明显不合适,也就是说想玩这玩意儿要么画板子打样,要么洞洞板飞线出来所有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种屏,然而引脚跟普通的洞洞板孔距明显不合适,也就是说想玩这玩意儿要么画板子打样,要么洞洞板 ...

哦!明白了。我的是光有屏,没有焊脚,原先的是斑马纸。但年代久远,斑马纸坏了。我在想着给它加上PIN脚,再焊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我的是光有屏,没有焊脚,原先的是斑马纸。但年代久远,斑马纸坏了。我在想着给它加上PIN脚 ...

找个导电橡胶条,刻一块板子然后想办法压住,实在不行好像可以用导电漆还是导电胶一根一根黏上去,记得坛友里好像有这么操作的,除非是必修不可,不建议这么玩太耽误时间了…要不然还是重新买一块玩吧…

网友:
是这种吗?引脚数不一样,这片11脚,楼上的是12脚的。
背面有驱动集成,没查过引脚功能。

网友:
我建议直接选用成品而不是买引脚自己去接。关键是这怎么接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屏也有一块。

网友:
淘宝(段码液晶屏)

网友:
太小众了,淘宝少

网友:
这种引脚一般都是出厂的时候就固定在屏上的,这种屏一般坏了就报废了,维修价值不大,所以没有配件。

网友:
要是我我就拆旧的,或买屏回来拆.如果你的屏真得值得抢救一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