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妙控键盘(Magic Keyboard)2代A1843拆解

楼主(2021-02-19):
苹果妙控键盘(Magic Keyboard)2代是2017年发布的,手里要拆解的型号是A1843

带有数字区的104键蓝牙无线键盘
之所以要拆,是因为键盘进水了,位置在F区到空格这片,无线能识别,也能连接上,就是所有键没反应

后面这层盖子,是用强力双面胶粘上的,要拆开没什么好办法,先用几个撬棒撬开,然后慢慢用力揭开
光拆后盖就花了一个小时,开始尝试各种办法,最后还是从后面先撬开左下角,然后扩大到左上角,慢慢扩大,最后大力出奇迹,从左到右慢慢揭开
后盖因为柔韧性足够,也不用怕大力出奇迹会折断
然后就会看到密密麻麻的螺丝,用T4的六角螺丝刀就可以拧下

拧下所有螺丝后,先把电池的接线翘起来断开,再将塑料盖取下,取下后如上图

塑料盖上粘的电池是用的3.76V2.98Whr锂电池

键盘后面的是主控和蓝牙无线部分,蓝牙模块上盖了一个屏蔽罩

正面看右上角(反面拆开是左上角)的开关部分细节图,用一根细排线连到主控上

主控部分细节图,用了相当多的小贴片元件,左侧是连接电池的插座,中间用一根宽排线连接各个键

蓝牙无线部分细节图,除了一根接触到外壳的小天线,还预留了一个天线插座
最后因为电路部分,不进行破坏性拆解根本无法看到,为了留个全尸就没有进一步拆解。
经验总结:如果是土豪,可以随意买,坏了就换,如果考虑修理的话,还是考虑罗技无线键盘吧,好多型号Win和Mac都可以兼容,也有不少防水的型号。
如果有维修这款键盘进水经验的大佬也可以传授下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光是拆解后盖就用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A:
楼主你没有继续钻研下去啊,是不是里面的薄膜里面有水渍,氧化了,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有继续钻研下去啊,是不是里面的薄膜里面有水渍,氧化了,接触不良了? ...

应该是进水造成短路了,所有键都没反应,要是个别键没反应还有点希望

网友:
我朋友一个笔记本键盘进水坏了,为了以绝后患我还是帮他买了个新键盘,到了就换上。老的估计里面有水,吹干了可靠性还是难保证。

网友B(2022-09-21):
楼主,我和你键盘一个型号的,一天手贱拿酒精擦拭键盘,结果进水了,现在几个键失灵,你那个键盘救活了吗,传授点经验来,我也正准备回去给它做手术呢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和你键盘一个型号的,一天手贱拿酒精擦拭键盘,结果进水了,现在几个键失灵,你那个键盘救活了吗, ...

您的救活没有,我的也是轻微进水,F10,0,command这几个键都失灵了

网友:
有钱人的玩具。

网友:
我那个还是aa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