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水钻大孔失败

楼主(2021-02-19):
160的孔 想得简单了 以前钻过50以下的觉得也就那么一回事
谁知道钻头和钻一起估计差不多30斤,拿都拿不稳,瓷砖墙,钻头跳的厉害。(网上看到有高手钻大孔,钻头跳了两下很快就稳住了,真厉害)
斜着钻,稍微快一点,钻头马上就跳动无法把持,不知道是不同心还是齿太新。(怎么说我爸都不信,和大家说的一样让斜着慢慢钻,非得亲自试一试,结果瓷砖刮的更烂了)

原本DIY了定位器,稳稳的卡在钻头里面,但时间久远,忘记装挡片了。直接拿来用,堂弟让削小一点才好用,削完就松动了。

发现不好用,撬出来,想起了挡片,装上后有点松垮,撬出来钉子也有点松动了,勉强能固定钻头。最终钻速一快,和瓷砖一用力接触就跳动,甩了出来。没敢强行握持,也没力气,主动卸力把钻放下来,结果打在椅子上了。

虽然已经准备让别人来钻。但有点不死心,还想继续来,只怕卡钻扭手(这货我不确定有没离合)。

总结,钻大孔假如没有支架,用定位器的话需要很牢固才行,我这个定位器固定不足。假如无支架,应该使用一个尺寸合适的木饼(自己用水钻钻出来或者淘宝买,或者用铁片固定一节PVC管在墙上也可能行),用膨胀螺丝牢牢固定在墙上,再将水钻套在上面。

网友:
这种活还是找专业的人来搞吧,又不是很贵...

网友:
一开始转速慢一点

网友:
开始慢转速斜着磨,然后慢慢扶正。

网友A:
我买来  也是第一打,168mm的孔,,不能硬怼。斜着慢慢磨,慢慢放正。手持机确实累人。上支架就简单了

网友:
先斜着钻,钻进去后扶正

网友:
这个没水不行

网友:
太过危险了,把腿和脚咬掉一块都有可能。
用现有的“定位器”螺栓固定在厚木板上钻下一个“木木饼”吧,再把木饼膨胀栓固定墙上,先通水再慢速切进半月就好施力钻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来  也是第一打,168mm的孔,,不能硬怼。斜着慢慢磨,慢慢放正。手持机确实累人。上支架就简单了 ...

慢也不行,斜也不行。除非不碰瓷砖,稍微用点力,钻头就跳动了,根本没法钻。应该是钻或者钻头不好吧,不同心什么的, 好的钻应该稳一点。

网友:
用电铲掏一个得了,这么大的水钻钻头,拿着也挺累的

网友:
先在底下用木板掏个160mm的大洞,把木板比划上去就行了。不用担心跑钻。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力气
我家开的油烟机孔   打孔的师傅就什么辅助也没用   就钻完了 也是瓷砖。

网友:
这还是要点力气和技巧。

网友:
感觉十一楼的方法靠谱些

网友:
需要用点力气

网友B:
钻头内装满水,用海绵堵住,开始钻时斜着钻,转速慢点,一个人托着钻头,钻进一点后扶正,然后钻进一些退出加水后再钻.......
钻头同心不好,退出钻头时,用凿子敲掉已钻好的渣,这样就不易卡钻了。
瓷砖不好钻,先用小钻头打几个眼,再上水钻。这钻没离合,不能用力往里顶,防止卡钻,要是卡钻,电钻反转威力可不小,说白了就是靠钻头慢慢磨。

网友:
不上支架?直接钻?

网友:
可以用木板做个外框,还有,生手钻大眼你那个辅助手柄短点,套个6_70公分的40pPR管然后顺着钻的劲别墙上就可以(朝墙住了按别留间隙)

网友:
11楼的办法可行。我给改进一下:木板上掏洞麻烦·,可以用木板做一个圆,直径稍小于水钻的内径即可,然后把圆木板固定在墙上,把水钻头套上去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内装满水,用海绵堵住,开始钻时斜着钻,转速慢点,一个人托着钻头,钻进一点后扶正,然后钻进一些退出 ...

托钻头的事不敢做。。。之前也有想过 没人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