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表怎么能测出充电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1-02-19):
2节电池充完接大概率上马上挂,接小功率正常……
应该是一节不行了吧?
现在充满测电压差不太多

网友:
在正常使用电流左右测试一下空载和带负载的电压降。
比如空载电压都是1.3V,接入一个47欧姆左右的电阻做负载,电流约28mA(如果你电池用于玩具车电阻取10欧姆以下),看下。电压降得多的那节电池内阻大

网友:
空载测一次,带个电阻测一次,就能算出内阻了。比如空载是1.5V,带一个10欧电阻后端电压是1.2V,那么R(内阻)=(1.5-1.2)/(1.2/10)=2.5欧

网友: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测电池内阻,理论测两次就可以。
高中学过已经忘了

网友:
20A电流档 分别挂一秒,就知道那节73了

网友A(2021-03-29):
如果是串联大摡是负极那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串联大摡是负极那个坏了

這個有什麼科學依據嗎?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B:
這個有什麼科學依據嗎?

不知道呀可能像战线一样第一排死得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