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怕过冲吗?一般充多长时间?

楼主(2021-02-19):
6块钱4节那种……

网友A:
难道比碱性电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比碱性电池还便宜

差不多吧

网友:
如果是6块钱4节的某量,貌似是辣鸡镍镉

网友:
不怎么怕,虽然相比镍镉没那么耐艹,但整夜充还是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