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QC3.0和慢充5v2a哪个更省电?转换效率高?

楼主(2021-02-19):
不考虑时间等条件,是不是用慢充更省电?快充更耗电?

网友:
我猜是的,不然热量哪里来的

网友A:
QC快充效率更高。

平均而言,5V2A充电基本是线性直充,导致有1V多的电压转换损耗,效率顶多也就75%。

而QC快充是DC-DC开关型转换,效率相对更高;至少也有85%以上吧。

网友:
5福2安是指最大电流2A,Vbus 恒定在5V。实际多少电流要看电池管理的行为吧?

网友:
手机意义不大,测试一下即可,用个测量电量的仪表,要是电动车(摩托,汽车)讨论有意义,这只有圈内的人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QC快充效率更高。

平均而言,5V2A充电基本是线性直充,导致有1V多的电压转换损耗,效率顶多也就75%。

支持qc快充的手机,都是dc-dc充电,输入5V时也是dc-d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