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看看是什么录音工具

楼主(2021-02-19):
老师课堂讲课,看不清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录音工具。
懂行的请说说

网友A:
不是个录音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个录音笔 。。。?

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还加了一个工具!

网友B:
录音笔+外置拾音器或者是线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笔+外置拾音器或者是线控器

按理说既然有录音笔了,图片内容看上去录音笔还不错,完全没有必要另外配个拾音器!

并且,那玩意似乎还不像拾音器!正是因为看到奇怪,我才感冒截了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既然有录音笔了,图片内容看上去录音笔还不错,完全没有必要另外配个拾音器!

并且,那玩意似乎还 ...

那东西看上去确实不像拾音器,可能是录音笔的线控器,纯瞎猜。

网友:
这老师是男的女的啊???

网友:
这是个女孩子

网友:
有点像扩音器的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