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买了2个顺网固态硬盘iCafe8 SSD120GLTA开卡成功

楼主(2021-02-19):
度娘得知是浦科特M6V的马甲,卖家描述一个不认盘,一个掉盘,2个125软妹币,板子做工挺好,以后换颗粒吧,网上有测试评测128G版读500左右,写170左右

2块板子颜色不一样
一个果然不认盘,开卡成功SM2246EN

另一个原始信息

最后,测个速,没有掉速,老本子SATA2接口

网友A:
不拼成一个吗?128G还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拼成一个吗?128G还是有点小

系统盘足够了

网友B:
嗯嗯。目前来讲确实,容量大了分区还影响性能。

网友:
2246的赚大了,随便开卡换颗粒就好

网友C:
就因为是8DDL,所以不值得买。一开就过,用用就挂。检测ECC是否狂飙,是的话就得把闪存里的臭虫揪出来。

网友:
以前搞U盘挺欢的,现在搞固态一点兴趣都没了,太杂太乱水太深,搞的不好还不如直接买新的,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因为是8DDL,所以不值得买。一开就过,用用就挂。检测ECC是否狂飙,是的话就得把闪存里的臭虫揪出来。 ...

单买2246en的主控板也得50多吧,就不要自行车了,这外壳也不错的,15nm mlc不耐操是真的,以后再换颗粒吧

网友D:
这个盘原装固件不匹配所以很多挂的/只要重新刷稳定固件就可以了比如P1115G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原装固件不匹配所以很多挂的/只要重新刷稳定固件就可以了比如P1115G ...

大佬。求分享P1115G固件

网友:
8DDL的颗粒,铁定飙C3

网友:
这大板子好漂亮啊,有点银特尔的风格,如果是152的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买2246en的主控板也得50多吧,就不要自行车了,这外壳也不错的,15nm mlc不耐操是真的,以后再换颗粒吧 ...

不是3000pe吗

网友E(2022-01-29):
请问师傅m6v固态盘开卡触点是那两个

网友:
如果是我就并成1个,256G分C盘、D盘放工具软件,运行快。190M还是慢点儿。

网友:
顺网看介绍是专做网吧的,就怕是网吧淘汰下的,寿命堪忧。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E:
请问师傅m6v固态盘开卡触点是那两个

右上角SATA接口旁边3个孔T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目前来讲确实,容量大了分区还影响性能。

我的8DDJ,不知道是19nm的快一地还是容量大了通道多,速度比楼主的翻了一倍

网友:
开卡工具呢

网友(2022-05-25):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