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科鲁兹完美加装定速巡航和多功能方向盘,感觉很好用

楼主(2021-02-19):
车用了快10年了,开了别人的车有定速巡航,感觉很好用。有想换车的冲动了,想想车的使用率不高还是算了。自己运手改吧。

原来的方向盘,自己包的真皮

TB买了高配的方向盘

还有君锐航 定速模块

拆掉安全气囊,方向盘后面有两个洞,用螺丝刀插入一翘就出来了

拆掉安全气囊的样子,然后拆方向盘,中间这个螺丝使出洪荒之力才拧出来。

好了,方向盘没了,剩气囊游丝,拆

拆下来的游丝

新旧对比,然后把新的装上,忘了拍了

把新方向盘装上

再装气囊,这是装好的效果,秒变高配

把巡航模块装在obd处
出去测试一下,成功巡航,激动。但遗憾的是没有巡航灯。因为车太旧不能刷灯,只好自己改了。

把仪表拆下

拆后盖露出电路板

巡航模块上引出两条线,别接第一个集成块左边往上第三脚,中间集成块左边往下第四脚

固定好线束

出去测试,OK大功告成,亮了。

再露一次脸,忙了我两个下午。躺方向盘下面腰酸背痛。:Strive:

网友A:
还多了多功能方向盘 实用形的改装

网友:
实在忍不住还是在床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多了多功能方向盘 实用形的改装

是的,方便好多。还是值的。

网友B:
焊点不打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点不打胶一下?

装上去我自己也想了想,是不是要把焊点加固一下。但是实在不想再拆了。掉了再拆吧!

网友C:
跑高速多的话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D:
巡航定速是靠速度表来感知速度吗?

网友:
牛,这么熟悉这个车子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高速多的话还是挺实用的

主要就是高速用,省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巡航定速是靠速度表来感知速度吗?

是的,就看速度表,不想加装显示器,加个显示器感觉有点土,又不想换高调仪表,关键我觉得数字显示跟指针指示也没区别啊!当然B格会高点。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胆大心细,手艺不错。

网友E:
其实关于这多功能方向盘觉得还是世嘉的那个不动的方向盘合适不然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关于这多功能方向盘觉得还是世嘉的那个不动的方向盘合适不然都不合适 ...

也有很多人觉得那个方向盘不习惯。世嘉全系都带定速巡航吧?

网友F:
楼主是不是从事过汽车制造业,改装如此熟门熟路?

网友G:
十年前车现在还能无损加装定速巡航,美系果然厚道,听说这车毛病特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年前车现在还能无损加装定速巡航,美系果然厚道,听说这车毛病特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我觉得还好,就是油耗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从事过汽车制造业,改装如此熟门熟路?

打工一族,喜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