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米so white3d智能剃须刀(SOWHITE ES3)

楼主(2021-02-19):
难点,在于破坏规格参数下方的螺丝孔,我用特尖的电烙铁烫好,镊子夹走。还有就是那个修剪长发的推拉开关后有个螺丝也要注意。

网友:
这款我用。价钱比飞科更便宜。刀头伸缩的距离比飞科小,刀头刀网是一样的。两档速度,还有旅行锁,很方便。也许电池指示不准,前5%电用了一个月,后面每1%用两天,没用完,用到85%好像力道变小就又充满了。貌似很抗用,用半年也没啥变化。好像转速比20年前的双层刀片的飞利浦剃须刀低,但电池超级耐用。剃须和飞利浦差别不大,价格只有五分之一不到,还不计通货膨胀。

网友:
除了刀头外,其他都是完美了

网友:
要是能兼容飞利浦刀头,做成可更换防反接18650锂电池更好。锁定模式很实用,希望能应用到禾心意充电宝风扇上,避免误触发导致没电。

网友A:
前后盖的螺丝拧不下来咋办?

网友:
我用该款的,电池充不上电啦,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盖的螺丝拧不下来咋办?

后盖打开就行,两颗螺丝,一个剃头刀后面,还有规格下面那个塞着的塑料孔,我图片中划伤的螺丝孔。前面的透明板都是直接可拆,前提是拧开刀头内的两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