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台82年中国杭州电表厂的指针万用表,求教型号等问题

楼主(2021-02-19):
父亲62年生人,高考落榜,祖祖辈辈农民,爷爷没有让其复读的意识,其实成绩也还不错,不然我也没有考上省会城市公务员的智商。父亲参军体检不合格(小时候缺钙导致牙齿上下咬合过严),回家当了农民,期间学过修机械手表及收音机等等手艺,但最终没有坚持下来,留下了修表工具及万用表一块。下面上主角并请教这是表什么型号,有10K欧姆档但没有9伏电池的位置,需要用什么型号的电池(感觉电池仓里一个是5号、一个是2号电池),再就是外壳惨不忍睹,移植个其他万用表的外壳是否影响精度(例如MF47)?上午测了一下5号电池,确定指针可以正常工作,这是内磁还是外磁?搞清楚问题了再彻底拆机并打扫卫生

网友A:
我八十年代买的第一块万用表就是这个。
电池是两种,1.5的AA和22.5V(好像是)的高压电池,型号记不清了,时间太久了。
到90年代初,就换了数字万用表了,这表好像早就扔了。
当时好像几十块钱吧。

最不适应的就是那高压电池,越来越不好买。

网友B:
这个像MF47型的,比MF30大一点,比500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八十年代买的第一块万用表就是这个。
电池是两种,1.5的AA和22.5V(好像是)的高压电池,型号记不清了, ...

深水宝上搜了一下高压电池,是双头电池,印象里小时候从里面掏出来一个长方体的电池,也是双头的,后来不知所踪,难怪有10K欧姆档,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MF47型的,比MF30大一点,比500小一点。

我也认为是mf47类型的,但不敢确定

网友:
应该是杭州的U系万用表

网友:
杭州U201万用表

网友:
百度搜了一下是 U-201

楼主:
厉害了,刚看了一下,外观和内部都神似

网友:
就是这个,

楼主:
应该是这个型号,谢谢

网友C:
那个电池可以用7节纽扣式锂锰电池卷筒叠装代替

网友D:
是15V叠层和1.5V的电池。此表型号标注在玻璃面的下方小牌子上,正好脱胶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池可以用7节纽扣式锂锰电池卷筒叠装代替

英雄所见略同,我干过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5V叠层和1.5V的电池。此表型号标注在玻璃面的下方小牌子上,正好脱胶丢了。 ...

比我年龄都大,印象里没有见过这个铭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我年龄都大,印象里没有见过这个铭牌

那你记错了!上图了,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记错了!上图了,你看看!

小时候见过老爸测过市电电压,印象里没见过品牌、型号铭牌。我初中及以前就测测干电池电压,高中毕业后应该又玩过一段时间,从里面扣出来的2006年产的碳性电池得知的

网友E:
玻璃挖掉搞块有机玻璃盖上,外壳表盘酒精洗洗,电木的好像不太好打磨,老表能用就行心脏好就行。再不行闲鱼买块外观好的坏表换上

网友:
这表做工质量都不错,也不缺件,下点力气,可以翻新的跟新的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璃挖掉搞块有机玻璃盖上,外壳表盘酒精洗洗,电木的好像不太好打磨,老表能用就行心脏好就行。再不行闲鱼 ...

昨天还看到有人在卖玻璃、指针损坏的u201,25块钱不包邮,没跟卖家联系,晚上再看已经卖出了。有没有翻新方法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