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SM843T(惠普版MZ7WD480HCGM)拆解

楼主(2021-02-19):
三星SM843T(惠普版)拆解,2021年1月份在臭鱼上300元入手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A:
4K抽风了,300元不错了,坏了还能拆下颗粒做2个250G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当时是260左右吧,就是外壳有伤,不过自己用还行。
最进搞了一个西数的蓝盘500G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SM843T=840PRO的企业版:lol:MLC还是很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843T=840PRO的企业版MLC还是很OK的

是真的吗?看来这次没翻车。我看着写入量才18T,价格便宜就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抽风了,300元不错了,坏了还能拆下颗粒做2个250G

4K抽疯是我电脑的问题,我测别的硬盘访问时间也是不过,可能是我这台电脑的CPU太弱,赛扬G1840

网友:
三星的这个盘之前也有个,还挺耐操的

楼主(2021-11-18):
上周日单位修电路不停断电送电,恰好我休周末电脑又设置了自动开机,周一到单位后发现开不了机,进PE一看硬盘变成了96M的了,识别的硬盘名也只有三星没有具体型号了。各位大大,这硬盘还能刷固件救活吗?

网友(2022-10-25):
引用 楼主:
上周日单位修电路不停断电送电,恰好我休周末电脑又设置了自动开机,周一到单位后发现开不了机,进PE一看硬 ...

现在LZ这块盘某宝上还要卖¥29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日单位修电路不停断电送电,恰好我休周末电脑又设置了自动开机,周一到单位后发现开不了机,进PE一看硬 ...

这么多掉电保护钽电容阵列,频繁停电也挂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