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展示新买的晶思达40W电烙铁 ,拆十个脚的蓝牙模块 !

楼主(2021-02-19):
展示新买电烙铁 ,拆十个脚的蓝牙模块 !价格低,买个40W的玩玩 。

功率和标识差不多

化锡还可以

蓝牙模块

脚太多 ,用着新买的烙铁试试 。

多放焊锡 ,润下来 。

取下来模块 。

背面

有十个引脚 ,请教坛友:这个蓝牙模块各脚的作用是什么呢?
VDD是电源正极 ?

右面也有三个点,也许不用接什么。

模块上带个音频IC  。。。

晶振 ,里面蓝牙芯片没看 ,纸粘的很结实

请教 :想接个小音箱 ,怎么接好呢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rout和lout是音频输出,vdd接电源正gnd接电源地试试

网友:
RF_OUT接天线。  MIC+,- 接麦克风,  ROUT,LROUT 左右声道输出,  TX,RX 串口通讯, RST复位脚,  GND地, VDD电源

网友A:
这个烙铁是不是论坛优惠购里那种,大概2—3元,我买了一个,好像是这牌子,烙铁尖废了,先是外层有点破,然后扩散,最后整个尖都没了,头子内层好像是铜,有点软

网友:
对菜鸟来说,还是恒温的好用

网友:
皇上居然用这种电烙铁

网友:
好像这电烙铁是三块多钱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烙铁是不是论坛优惠购里那种,大概2—3元,我买了一个,好像是这牌子,烙铁尖废了,先是外层有点破,然 ...

铜会溶解在液态焊锡里,所以专业的烙铁头很多在外面镀铁镀镍来保护铜芯。有小白拿磁铁试一下就说不行,很冤枉。

网友:
2块8时可以,1个红包的事还赚几毛,现在3块8了就无爱了

网友B:
9.9送的华秋用着感觉还行,唯一不爽的是尖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送的华秋用着感觉还行,唯一不爽的是尖头...

936头子一两块钱包邮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头子一两块钱包邮到家

哪有车,求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9送的华秋用着感觉还行,唯一不爽的是尖头...

用日本原装936的头子试试

网友C:
到处都是,优信、芯得利搜908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日本原装936的头子试试

太贵了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处都是,优信、芯得利搜908m

没找到你说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