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电焊机炸了两只cbb,用什么电容可以改善不被烧毁

楼主(2021-02-19):
电焊机不知道发在电源区块合不合适?

N年前买的佳士宝200E炸了两只685k的cbb电容图中红圈所示,烧毁时还起火了,现在换了两只电磁炉5uf的焊一条3.2焊条就烫手了,第二条焊完基本不能摸了,而且还会断弧。这个位置的电容是什么作用,用什么电容可以改善不被烧毁

网友A:
那两个电容用来分压,以两个电容的中点作为参考基准,上面就是+150V,下面就是-150V,上下桥臂交替导通就可以把±150V的方波电压送给变压器初级绕组。
所以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电容会有很高的频率,相当的电流通过,因此电容应该选择具有一定耗散功率,损耗比较小的产品。
你可以试试用电磁炉的5uF滤波电容加0.33uF的谐振电容并联为一组,两组这样的组合替代原来两个6.8uF的电容。单用5uF的滤波电容可能因为高频下损耗还是有点大,所以温升严重,加一个高频特性好的谐振电容并联分担可能会好些。

再不济直接上所谓的CDE吸收电容,选择引脚端子是用螺丝固定的产品,这种可以过很大的电流,DIY感应加热或者DRSSTC都用它,如下图:
这种电容绝对没问题就是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容用来分压,以两个电容的中点作为参考基准,上面就是+150V,下面就是-150V,上下桥臂交替导通就可 ...

cbb已经不敢用了,两个不同时候烧毁都起火,现在不清楚发热和容量有没有关系,毕竟容量少了1.8uf,想用安规电容来代替,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如果用10uf来代替会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B:
电容质量问题然后就是变压器尖峰

网友C:
看起来就是一个半桥电路?四只摸死管两两并联的,我记得好像多数494的开关也是用的这种电路不过这个功率大些而已。如果电解都能胜任(在494电路里)那么CBB不应该不行啊,是不是容量小点点了?

应该还是和电容的内阻有关,内阻越小,那么即便通过的电流大发热也小,所以出个馊主意,搞两只450伏400微法的电容试试?万一炸了别埋汰我就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质量问题然后就是变压器尖峰

原装使用的630v耐压的应该不是尖峰的原因吧,全桥的尖峰值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就是一个半桥电路?四只摸死管两两并联的,我记得好像多数494的开关也是用的这种电路不过这个功率大 ...

我用两个25uf的电容代替不发热了,不知道是内阻还是尖峰惹得祸,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
现在用了两个这样的电容代替了没有感觉到发热,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2023-10-03):
图纸不清晰

网友(2023-11-27):
检查电路,频率太高或耐压不够,或有尖峰干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