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台天融信的坏WAF防火墙

楼主(2021-02-19):
公司买了一台天融信WAF防火墙,可惜刚刚过保修,就无法启动了。天融信的工程师简简单单看了一下,就说不行了。只能买新的。又得花2w左右。
旧waf防火墙扔了两年多了,听说天融信好多设备其实就是一台x86电脑,于是我就把这台防火墙给拆了,本以为拆开很容易,没想到,好几个地方的十字螺丝都拧花了,也没拆开,最后上的电钻才把螺丝打掉。

拆开一个,才发现真是一台x86电脑,就是主板不是常见的,我看上面标示的新汉电脑,应该是台湾的一家公司,主板型号是NSB5130 ,我接通电源之后,就发现这台机器,一直长鸣,没拆机之前在console界面是可以看到报错的,现在,直接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图中画圈的小喇叭一直响.....

还没有现成的VGA接口,我找了说明书,准备引线出来看看,到底报什么错。

网友A:
报错时console上面能看到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时console上面能看到信息的。

被我拆开之后,console上就什么反应也没了。
我严重怀疑天融信是弄了什么防拆措施了

网友B:
内存条擦擦就好。

楼主:
天融信的系统应该装在1g的cf卡上了,128g的ssd硬盘可能是存日志的吧,我直接拆了。本来我还想直接格了系统,装个ikuai啥的,哈哈,现在完蛋了,直接没任何反应了,电源是好的,内存应该也没事,小喇叭一直长鸣。看标识是ami的bios,长鸣难道是内存坏了吗,都沾着呢,应该不存在松动的可能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擦擦就好。

厉害了,刚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都把两条内存拔了,擦拭之后,重新插了一下,发现第二条内存的确是坏了,只插靠近CPU那条就启动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刚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都把两条内存拔了,擦拭之后,重新插了一下,发现第二条内存的确是坏了, ...

可以买一个补上去就行。

网友C:
国内这些品牌中,可能也就华为,h3c等的用专用处理器,天融信,深信服啥的都是这些玩意,卖的还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这些品牌中,可能也就华为,中兴,h3c等的用专用处理器,天融信,深信服啥的都是这些玩意,买的还真不 ...

对啊,别的不太确定。我们公司大部分网络设备基本都是天融信。好多都是基于centos系统改的,因为系统开源还免费,后台数据库一般是mysql。
价格还挺高,唉,人家软件值钱啊

网友D:
换个内存试试看,可能内存坏了

网友:
就是一台软路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别的不太确定。我们公司大部分网络设备基本都是天融信。好多都是基于centos系统改的,因为系统开源 ...

软件值不值钱不知道,很多都是瞎忽悠!可以参照防火墙魔力象限的对比评测!华为还是国内最牛的,国际上也排得上名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值不值钱不知道,很多都是瞎忽悠!可以参照防火墙魔力象限的对比评测!华为还是国内最牛的,国际上也 ...

我的意思是,硬件产品应该购买的新汉电脑的机器,装了天融信自己的软件,就可以卖钱了,其实硬件的价格算是透明的,软件定价就有些儿不靠谱了。
好多开源的项目也很优秀,可惜啊,在公司里面用开源软件,没个供应商抗雷,有时候也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内存试试看,可能内存坏了

已经证实了,就是一条内存坏了。现在可以开机了,就是cf卡里系统已经过期了,我现在准备装个别的系统呢。就是没有可以直接插的vga母口,还得转接,麻烦。
当然了,板子上已经有16针的VGA公头了,总比我自己补针要好多了
大家有推荐的开源系统可以安装吗?OPNsense不知道能不能装在CF卡上

楼主:
已经找到板载VGA的图纸了,可惜是个16针的。

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转接线能用,VGA母头我买了这种

就是主板上的针脚不知道用哪种引出来好,暂时买了这个,做好把2.54mm的头子掐掉的准备了。

我的理想是找个16P的连接线,然后一根一根拆开,这样主板上接头结实点。
求指路,更好的连接线。

网友E:
VGA接好了吗? 不行的话,私聊我研究一下.

网友F:
pfSense-CE-memstick-serial-2.5.0-RELEASE-amd64.img.gz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VGA接好了吗? 不行的话,私聊我研究一下.

买的东西还在路上,最近快递还是有点儿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fSense-CE-memstick-serial-2.5.0-RELEASE-amd64.img.gz  这个怎么样

我用U盘写入了这个镜像,但是插上U盘,在console界面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我个人觉得应该是ami的bios没有默认启动U盘的缘故吧,只好等vga配件来了,在显示器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不过有了vga之后,我可能要用vga版的了,哈哈

网友:
The latest stable release image for OPNsense is 21.1 (January 28, 2021).

The next scheduled release image for OPNsense is 21.7 (July, 2021).

It is advised to update to the latest version immediately after installation.

Available image types
=====================

o dvd: ISO installer image with live system capabilities running in
  VGA mode.  UEFI boot is supported as well.
o vga: USB installer image with live system capabilities running in
  VGA mode.  UEFI boot is supported as well.
o serial: USB installer image with live system capabilities running in
  serial console (115200) mode. UEFI boot is supported as well.
o nano: A preinstalled serial image for USB sticks, SD or CF cards.
  These images are 3G in size and automatically adapt to the installed
  media size after first boot.  Configuration defaults have been adjusted

serial 是串口 输出,直接写入 CF 卡的应该是na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