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被洗衣机水洗过的汽车遥控器钥匙

楼主(2021-02-19):
同事的汽车遥控器被洗衣机水洗过,事后同事自己用吹风机吹过,还是不能正常使用,拿给我研究,本想这个是第一次研究,估计没有戏,但是拆开一看就这几个原件,想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心里也没有底,同事给4S店问说配一个要4/5百元呢,让我研究一下,不行就得想办法配一个。

中午我们俩个就开始研究,拆电池时觉得不太对,怎么这么难拆,事后他拿来备用遥控器才发现就是错了,可能是洗衣机把那纽扣电池甩脱臼
先对三个三极管进行测量没有问题

网上查询了一下芯片资料,可能是电池容量不足,因当时同事没有带来备用遥控钥匙,就外接了普通电池供电,不要被红线迷惑,其实那是负极,然后测量三个三极管可以正常控制,感觉应该是好了,就和同事去车那里测试,可打脸了,还是不行,来回跑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然后说暂不修了,先休息后,其实躺着也睡不着,还是想这个问题,这就到下午了,把芯片资料打印出来又研究了下,测量正极在没有按按键的情况下竟然有2伏电压,看芯片资料,不应该呀,这是什么情况,仔细测量芯片这个脚,标记四个按键分别对应哪个脚,也把R433晶振拆下来测量了,也没有发现什么,但是不知道这三个脚有区别吗,忘记拍照是怎样安装了,还好这时同事拿来了备用遥控器,拆,一个个比对,再把晶振安装上去,测量1脚即正极这回竟然没有2伏电压,感觉应该好了,就又去车那里测试,这次有一个还能控制,其余三个还是不行,有戏,见到黎明的曙光了。
回来再仔细测试,发现晶振旁边那个按键好在不按的情况下有几M的电阻,难道是漏电造成的吗?就用酒精把那三个按键都洗一下,感觉好一点,但是还有几百K,最后将那个晶振旁边的按键拆下来,再测量怎么其他都好了呢,拆下来的也好了,难道时怕热吗?
再测量空载电流,100毫安,感觉有点高,用烙铁将能芯片加热,个别原件也焊一下,最后让同事去车那里测试,回来告诉我竟然好了。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觉这个遥控器一般不会被水洗坏,坏的可能就是按键漏电造成的,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A:
这个芯片不需要晶振啊,为啥放晶振呢

网友B:
你这汽车遥控应该是后装防盗器带的,固定码遥控,秒秒钟被破解,赶紧换个HCS301的遥控子系统

网友C:
洗后没甩干,按键中有水,漏电。放回洗衣机甩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需要晶振啊,为啥放晶振呢

难道做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汽车遥控应该是后装防盗器带的,固定码遥控,秒秒钟被破解,赶紧换个HCS301的遥控子系统 ...

感谢分享,回头给同事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后没甩干,按键中有水,漏电。放回洗衣机甩干就好了。

你这想法好!

网友D:
谢谢分享,保险起见,可以把所有的按键都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保险起见,可以把所有的按键都换新

先这样用着吧,不行再说

网友:
遥控器不是防水的吗?我有时候洗一下都没事的。第一次我还拆开试图吹风机伺候。发现里边没水。按键,外框都是橡胶垫,严丝合缝的很。

网友E:
搞数码的家里怎么没放点酒精呢,小电器落水了就直接放到纯酒精里洗洗,吹风机吹干,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数码的家里怎么没放点酒精呢,小电器落水了就直接放到纯酒精里洗洗,吹风机吹干,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

同事家里没有,但是他用吹风机吹了,只是里面没有办法吹到,主要还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玩意,进水的按键换掉是必须的吧!怎么吹也吹不干。

网友:
一般不会进水啊,我的进过几次洗衣机了,拆开看基本没什么水,有的感觉是拆盖子的时候流进去的。进水按键不用换,滴一滴缝纫机油在按键缝里按几十次按键,再滴一滴,再按几十次,期间用纸吸附挤压出来的脏油,基本上百试不爽。以前维修家电的时候经常这么干,特别是歌舞厅LD机身上选曲的那部分,维修换按键换到吐血,换完说不定过个一年半载又坏,自从掌握这个好方法真是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