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的驱动板如何修改恒流?还是压根没有恒流功能?

楼主(2021-02-19):
拿个标称10w的驱动板,用4v电源模拟锂电池,去点积分商城换的3w东芝灯珠,坚持了2秒,烧了。。。直接正向击穿。

板子有一个档位控制三脚管,一个mos。这板子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电流采样,难道说压根没有恒流?直接电压控制?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去配10W的灯珠吧。

网友A:
这玩意的亮度不是调整电流大小来的,
2809是高速开关来控制亮度,比如一秒钟开4000次,关1000次 约等于80%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亮度不是调整电流大小来的,
2809是高速开关来控制亮度,比如一秒钟开4000次,关1000次 约等于80% ...

谢谢回答,这个驱动板10w的,那我要怎么适配3w的灯珠呢?我3w灯珠装上去一下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驱动板10w的,那我要怎么适配3w的灯珠呢?我3w灯珠装上去一下就烧了 ...

不行,你三个灯珠并联也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板子没有恒流(连个检流电阻都没有,不可能的),完全靠电池内阻限流,用垃圾18650可能寿命还长点
老老实实换驱动更合适,3W的话,3*7135驱动最合适,便宜(10元以下)

网友:
3w东芝灯珠供电电压在3V左右,加个电阻试下

网友B:
这玩意TM就是个直驱电路,而且限流电阻也省了。
具体架构差不多跟这个一样: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576
就是一个PWM控制IC控制MOSFET开关调光的,但是人家那个还有一个限流电阻,这个MOSFET导通了以后电池是直接连接LED的,所以你换一般的灯珠马上电流就失控烧毁了。有的LED灯珠可以直接连接电池,你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TM就是个直驱电路,而且限流电阻也省了。
具体架构差不多跟这个一样:https://www.shoudian.org/foru ...

谢谢分享,这个板子原本驱动的是正品科瑞t6,估计那个能承受得住。

网友C:
你想用3w灯珠很简单啊。你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方案一。比如测出来电压是4.2伏输出,就用两串灯珠。然后第二步,电流是2安,就用两并灯珠,这样就是一共用4个灯珠。前提是你这里空间够。如果不够,
方案二。简单方法,串电阻,然后测输出,降低到3伏1安以内,就可以用了。
方案三。标准做法。换电路,输出3伏1安。要么换灯珠,匹配合适的电压电流的灯珠,不一定是10w的灯珠。你要先测量出这个电路输出的电流和电压,再匹配,可以功率大一点的灯珠,寿命会长点,不然还是会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用3w灯珠很简单啊。你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方案一。比如测出来电压是4.2伏输出,就用两串灯珠 ...

电筒就是普通的单电,没有多余的位置了。串电阻也不太合适,电阻的发热量会比灯大

网友:
p65AD(P65AD就是AP9435,P沟场效应管。
P沟30V参数20A,50mΩ,31W。) 是个P沟道MOS管,扩流用的,参考下边这个帖子,改改电阻应该能行,你照片中的102或103。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576

CX2809资料:
  CX2809是一款专用LED手电筒IC,设计的专用集成电路,采用先进的控制技术和宽电压设计方案,工作电压可达2.5V-5.5V之高.加强了IC的持久耐用.也可通外扩电流,可以控制3W或3W以下的LED灯。

用途:主要用于大功率LED头灯和其它灯具中.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2.5V-5.5V

※工作电流:小于1mA

※工作温度:≤85℃

※大功耗:0.5UA

※封装型式:SOT-23

引脚功能说明:

1:VSS端:电源负端.

2:L1端:信号输出端.(灯亮负输出)  输出电流:150mA

3: VDD端:电源正端.

用自锁开关。

断电下:100%亮

断电二下:20%亮

断电三下:100%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筒就是普通的单电,没有多余的位置了。串电阻也不太合适,电阻的发热量会比灯大 ...

电阻发热绝不会比灯更大,无非就是锂电池4.2V比LED电压(大约3V)高出的部分在电阻上转化成热量而已,发热比=1.2V:3V=2:5而已
而且随着锂电池电压的下降,电阻的发热比例更会下降
实际上跟7135驱动的发热是一样的,只不过7135可以实现线性恒流

网友:
最简单方案就是在OUT+的电线上串一个2W电阻,其阻值为(4.2-3)/1=1.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