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科SAST G4定压功放 - 全网首拆

楼主(2021-02-19):
前序 : 首拆——数码之家这么大个站,只看到一两个楼主拆过定压功放,或者是大家对这个兴趣不大,毕竟听个响的东西。
淘宝95大洋买了台G4蓝牙功放,80w定压定阻两用,可以蓝牙收音和音频输入,看样子还不错,送了个遥控器。刚买到发现机子分区开关调不了,换货回去前悄咪咪拆了看看做工。网上也看到有人买到假先科定压功放,假货里面是数字功放,且只有一个变压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要是假货就无语了

看看背面接线柱和音频输入

拆开一看,放心了

整机大概4kg,主要是两个变压器太重了,占了一般的重量,一个负责供电,双交流输出。一个则负责音频变压,将3-9v音频电压变成110v高压,以供定压音箱使用功放管用的是d998和b778的对管,功率为80w,甲类功放了解不多,度娘找找。。。

看了资料,80w实锤有了,但居然可以用5198和1941替换?

楼主(2021-10-25):
更正一下,这个是甲乙类功放,不是甲类,孤陋寡闻了

网友A(2021-02-19):
普通定阻功放加一个变压器就成定压功放了

网友B:
功率严重虚标,顶多20-30w

网友C:
把4558换掉音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4558换掉音质更好

换成55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严重虚标,顶多20-30w

还好,80w算是峰值了,一般可能60w,20-30w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定阻功放加一个变压器就成定压功放了

的确,答对了,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4558换掉音质更好

这东西值得换吗?

网友:
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大,输出变压器更小,铜线也就算了,要是铝线,更抓瞎

网友:
农村里的广播系统就是用的定压功放。每家每户的喇叭里都有一个变压器,一根线接在广播线上,另一根埋地里,常浇水,不然声音不够大

网友:
是的。字数

网友D:
单声道,你要远距离传送?

网友E:
这种功放机应该没有用甲类功放吧。。
甲类功放是偏HiFi的,效率特别低,功耗高,发热量大,但是音质好

甲类功放的工作方式具有最佳的线性,每个输出晶体管均放大讯号全波,完全不存在交越失真(SwitchingDistortion),即使不使用负反馈,它的开环路失真仍十分低,因此被称为是声音最理想的放大线路设计。但这种设计有利有弊,A类功放最大的缺点是效率低,因为无讯号时仍有满电流流入,电能全部转为高热量。当讯号电平增加时,有些功率可进入负载,但许多仍转变为热量。(来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声道,你要远距离传送?

家里比较大墙也多,有吸顶喇叭和音柱,所以选择定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功放机应该没有用甲类功放吧。。
甲类功放是偏HiFi的,效率特别低,功耗高,发热量大,但是音质好 ...

功放管是甲类的,当然是甲类功放吧,不能说用了集成电路还算甲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放管是甲类的,当然是甲类功放吧,不能说用了集成电路还算甲类吧

功放对管D998-B778,是一只NPN型功率管与一只PNP型功率管依照其参数配对用于功放电路。
类型是电路设计决定的,不是由功率管决定的,甲类功放的发热特别厉害,那个散热片是压不住的。还有你去搜一下甲类功放,纯甲类用了16对东芝2SC5200 2SA1943,也只有2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对管D998-B778,是一只NPN型功率管与一只PNP型功率管依照其参数配对用于功放电路。
类型是电路设计决 ...

那这属于那种功放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属于那种功放呢?

我觉得应该是甲乙类。
其特性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负责推挽放大对管中的每一个功放管导通时间大于信号的半个周期而小于一个周期。
甲乙类功放的放大方式有效解决了乙类放大器的交越失真,效率比甲类放大器高,实际应用中极为广泛。

楼主(2021-08-18):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甲乙类。
其特性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负责推挽放大对管中的每一个功放管导通时间大于信号的 ...

懂了,谢谢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