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阻丝切割塑料

楼主(2021-02-19):
切塑料试过锯子、烙铁,都不满意
跟着别人试做了这个,效果不错,但是也有问题,希望有人帮帮我

电源是12v5A,但是 电阻丝 只有2欧姆,通电就红了,就要时不时用开关来控制,电阻丝用的是烤箱加热管里面拆除来的。

在这个电路上加点什么东西,让电流降下来,功率降下来,
还想将2根电阻丝并联像辫子一样绕在一起,一是 增加强度,二是 一根太细了,这边切开,电阻丝走过马上又黏在一起了。
谢谢

网友:
用个维修电源,可调电压电流的就行,电阻丝装到U型线锯弓上较好用。

网友:
加个PWM调节下功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欧姆定律 : 降电压 加电阻
两根电阻丝 并联 就是 电阻并联 。电阻少一半。温度更高。

网友:
两根串联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用个恒流电源(比如LED灯的电源)来干这事比较好,电流大小可控。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买个旋钮型pwm小模块,又可以控温。10来块钱就解决电流大的问题,当然不能是很巨大那种那

网友:
用恒温电洛铁的控制板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记得小学劳动还是啥课里面有组类似的玩意的

网友:
加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
用电吹风电阻丝接电脑电源切过2.5mm的PVC板。用不了几下电阻丝就断了太费了………………

网友:
除了切割外,用来弯折PVC板也不错----热熔板子厚度的一半多一些,快速取出电阻丝并把板子弯折到合适的角度,冷却凝固后松手,非常美观、牢固。
不过我用的是粗一些的电炉丝,发热量大点比较好操作。另外需要注意:电阻丝通电加热后容易松弛,最好加个弹簧张紧装置。

网友A:
电阻丝太长,通电发热变得更长,又没有弹簧拉到。这样是没法用的,找个可调电源电阻丝看切割板材厚度稍微留点余量就行,用弹簧拉住。用可调电源调节到电阻丝发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太长,通电发热变得更长,又没有弹簧拉到。这样是没法用的,找个可调电源电阻丝看切割板材厚度稍微留 ...

总结的不错,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太长,通电发热变得更长,又没有弹簧拉到。这样是没法用的,找个可调电源电阻丝看切割板材厚度稍微留 ...

用片状电阻丝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复杂了,买个两三块包运的可调电压模块调低一点电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片状电阻丝是不是好一些?

没用过片状电阻丝。我用结他玄和电阻丝干过。可调电源主要是根据不同切割材质和电阻丝长短来调温度。用PWM调温也行。效果不错

网友:
把电源电压降低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
学习下,这个真不错,有空我也做个,感觉一个可调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太长,通电发热变得更长,又没有弹簧拉到。这样是没法用的,找个可调电源电阻丝看切割板材厚度稍微留 ...

解释的很到位,一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