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电信定制路由器TL-RAC1900G

楼主(2021-02-19):
标签下面没有螺丝(被骗了),从正面直接撬开

3个pcb天线,有插座,网络接口芯片是陶瓷散热片

网络接口是RTL83678,主控TP1900BN,无线分别是MT7761和7762

flash是qh32b,按25flash脚位可以烧录夹读取,容量是4M

网友A:
电信定制个TPlink,,,,卧槽,tp也有自己的芯片了?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内存集成到CPU内系列

网友B:
据说是向联发科定制的,但mt7621不是mips架构的吗?据说频率有1.2g,比7621的880也高了很多,不知道对应的哪款联发科的产品。

网友:
得个架子大,没有内容,缩水货

网友C:
白白地把膜破了,结果没有螺丝。这不是坑底吗?

网友:
3根天线是怎么凑齐1900兆的?

网友D:
这个设备可以理解为满血版的 TPLINK WDR7660
MediaTek TP1900
ARM Cortex™-A7 架构 1.2 GHz
集成64M内存

看与RTL83678的连接方式应该是MediaTek MT7629 降频且集成内存版
2者关系类次类次MT7628AN和MT7628KN

网友:
不能刷机的路由不是好路由。

网友:
1900系列,TP三剑客一系列很多都在用,似乎是联发科定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白地把膜破了,结果没有螺丝。这不是坑底吗?

那肯定风枪慢慢撕的,中间有个凹坑,标签材料很厚实不容易留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备可以理解为满血版的 TPLINK WDR7660
MediaTek TP1900
ARM Cortex™-A7 架构 1.2 GHz

确实这个资料很少,最开始想找一个固件结果都搜不到这个型号,这个的系统里面有一个电信的插件还删不掉

网友(2025-04-09):
限制太死。。。算了。。这垃圾玩意不去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向联发科定制的,但mt7621不是mips架构的吗?据说频率有1.2g,比7621的880也高了很多,不知道对应的 ...

莫非是MT7628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定制个TPlink,,,,卧槽,tp也有自己的芯片了?

打标OEM而已,应该是找MTK定制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运营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