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手钻的扭矩有多大?

楼主(2021-02-19):
18元买的双速手电钻, 拧油烟机挂钩的10mm胶塞自攻螺丝,想拧进去发现拧不动。。。

不知道贵的手电钻扭矩怎样?

网友A:
你切档对了没,一般来说18的电钻只要电池不是次得太厉害,钻孔档+慢档的瞬时扭矩20N.m是没问题的,胶塞不太可能拧不动,又不是螺栓

网友:
电钻没试过,但是我用100牛米的冲击起子要突突很久,感觉有点费劲。

网友B:
一般不超过30牛米,防止拧坏螺丝,冲击螺丝批可以达到120-200牛米左右,拧个螺丝20牛米足以,30块的有刷电机一般不会超过15牛米,碰上8mm粗80mm长的自攻膨胀螺丝还真未必能拧的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超过30牛米,防止拧坏螺丝,冲击螺丝批可以达到120-200牛米左右,拧个螺丝20牛米足以,30块的有刷电 ...

虾牌我试过上下8*80的膨胀螺管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档对了没,一般来说18的电钻只要电池不是次得太厉害,钻孔档+慢档的瞬时扭矩20N.m是没问题的,胶塞不太 ...

可能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我看快慢档肉眼区别不大,都忘记档位这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牌我试过上下8*80的膨胀螺管丝没问题

膨胀管也有不一样的,

网友:
要切慢速档

网友:
12v钻拧大涨塞肯定吃力,需要一点技巧,
螺丝先浮放在孔里,不要插太深,
然后使电钻批头刚好接触到螺丝,按下开关,此时不要往孔里使劲,让螺丝处于“空转”的状态
1-2秒后,加速到最高转速,此时突然加力往孔里压,借助惯性,一气呵成,就能打进去

网友:
这种低端充电钻的短板是电池,运气好的话用一阵还凑合。但如果电池不行了,切换到什么档也白搭!

网友:
自攻螺钉有时拧费劲,在有的木头上甚至会把螺钉拧断,这个不能蛮干,需采取点措施,最简单的办法是给自攻螺钉上涂一点肥皂,会省力很多的。

网友:
这个得看电钻,目前好像最大的140牛吧,大概

网友:
俺滴18元的充电钻,劲还是挺大的,钻瓷砖墙都行……

网友D:
目前最强12v钻得伟的dcm701大概软扭在25nm左右,人手使用直柄螺丝刀再怎么拧也不会超过10nm,所以你说呢?

网友:
得伟999,145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最强12v钻得伟的dcm701大概软扭在25nm左右,人手使用直柄螺丝刀再怎么拧也不会超过10nm,所以你说呢? ...

得伟701不是最强12V钻,大有5279软扭31,硬扭80,比701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得伟701不是最强12V钻,大有5279软扭31,硬扭80,比701强。

大有这货装上电池比某些18v钻都重,我不认为它是正经12v钻。

网友:
拧自攻螺丝喜欢用冲击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有这货装上电池比某些18v钻都重,我不认为它是正经12v钻。

更高的性能必然要伴随更大的重量,5279因为性能超过了不少18V钻,所以齿轮箱的构造用料都是比一般的18V电钻要更足,而且因为用了快换夹头设计,重量必然会更重。照你这么说的话,米沃奇就没有几个正经12V钻,像2504这种直插式的电钻,扭矩比5279差不少的情况下裸机重量都达到了将近1.1kg,岂不是更不正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高的性能必然要伴随更大的重量,5279因为性能超过了不少18V钻,所以齿轮箱的构造用料都是比一般的18V电 ...

你看大有那款捆绑卖的电池就知道正不正经了,厂家设计时也完全可以把12v钻做到36v的重量和体积,然后只捆绑6ah电池卖,然后打广告是最强12v钻,只要电池到位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