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光笔打光纤,熔接的地方发光吗??

楼主(2021-02-19):
前几天莫名断网了,光猫红灯闪亮,就用光笔打光纤,发现光纤跳线与室内光纤熔接的地方,发出很亮的红光,这个是正常的吗?接光猫的接头和走廊里 接分光器的都亮。接分光器那个接头更亮一些。然后发现我的光纤 被人折了好几个 折痕,捋直后,光猫不亮红灯了。

网友:
光纤没有保护层的地方会散光,但不影响内部的折射,光纤笔是散射光,任意角度的光都有。
折弯光纤到一定角度破坏了折射角后就会使光损加大,虽然光纤没有断裂!!!

网友:
亮是正常的,肯定有损耗

网友:
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但感觉如果有亮光的话应该是出了问题了,光线的能量都在这个亮地方损失掉了。

网友:
激光笔发出的光和设备里光器件发出的光不一样,激光笔散射光太多。光纤折弯,盘圈不能太小。

网友A:
不正常,前几天也遇到这问题,维修人员在室内用光笔打,我在楼道光纤盒那儿看到红光,重新熔接一次解决问题

网友:
中间很亮的光然后后面不再有光这种是断了,中间有亮光,后面折一下尾纤也会亮说明中间亮的地方折的太厉害了。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打的距离很远的红光,例如3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前几天也遇到这问题,维修人员在室内用光笔打,我在楼道光纤盒那儿看到红光,重新熔接一次解决问题 ...

重新熔接后有没有再打光?是否还是那么亮???

网友:
我看电信的工作人员把光纤折成很小的角来判断里面有没有光线,光纤还断不了,直了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