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水星MWB505 V2网桥拆机

楼主(2021-02-19):
于18年拼夕夕购入 用以替换在窗台中继WIFI的K2 到手后发现连接不上无线路由器的网络 一对测试却正常 也就是说我要蹭网必须把主网桥插到无线路由器上
MT7628DBN+MT7612EN 主网桥和子网桥配置和元件位置一样 应该是通过固件区分
三贱客标准操作 2MB警告

网友A:
7628D,好像是集成内存的?

网友:
板子还是比较整洁的,谢谢!

网友B:
几百块的东西居然也没有功放芯片

网友C:
看似不支持POE,啥价?

网友D:
这种天线的信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不支持POE,啥价?

非标准POE 套装大概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天线的信号如何

说白了就是装了定向天线的路由器 和我的K2 5G信号穿强能力比差一点 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信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28D,好像是集成内存的?

MT7628DBN内置16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块的东西居然也没有功放芯片

网桥确实比同价位的无线路由器要缩水

网友E:
这玩意性能还可以,没怎么虚标,当网桥用足够了,毕竟网桥不涉及到太多的三层转发。
另外,连路由器连不上可能是网桥无线桥接模式的问题,三地址报文格式和四地报文址格式不一样。
可以找水星的技术索要兼容版本的固件

网友:
求编程器固件

网友:
这玩意儿  多数都是用来  装监控探头的  别说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放老家了 没带下来
要等到新年回去再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性能还可以,没怎么虚标,当网桥用足够了,毕竟网桥不涉及到太多的三层转发。
另外,连路由器连不上 ...

怎么要呢大佬

网友(2021-04-18):
固件发上来啊

网友F:
过年的时候弄了一对MWB505s组网,直线距离900米左右,无障碍,网桥里的速率能跑500多M,可惜买的是百兆LAN的版本,另一端只能跑满一百兆。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F:
过年的时候弄了一对MWB505s组网,直线距离900米左右,无障碍,网桥里的速率能跑500多M,可惜买的是百 ...

换成千M网口的试下

网友G(2023-05-28):
引用 网友F:
过年的时候弄了一对MWB505s组网,直线距离900米左右,无障碍,网桥里的速率能跑500多M,可惜买的是百 ...

这玩意能用桥接别人发出的信号 转成有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能用桥接别人发出的信号 转成有线吗

主要就是干这个用的。监控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