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系列DOS软盘映像,如何操作?

楼主(2021-02-19):
DOS软盘映像系列:(附件文件可下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IMG    1,440 KB
2.IMG    1,440 KB
......
4.IMG    1,440 K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SK1.IMG  1,440 KB
DISK2.IMG  1,440 KB
......
DISK8.IMG  1,440 K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测试这些软件/游戏。
1、在XP环境下,有UNdisk、UltraISO、WinImage等,但这些软件操作“单个”映像较方便,处理“系列”软盘映像,还需手工操作。
  在Xp+DOSBox(D_Fend_Reloaded)方式下,有什么好方法?
2、在纯DOS环境下,处理这些“系列映像”,有方便方法吗?(看一个虚拟软驱介绍,说是按一下"`"键,就自动切换软盘。)
3、对这些“系列映像”,最好有“批处理”的方式。
4、附件是摘录的部分软件/游戏,有10个系列。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Qd1pIappFBCx6Mfghfzow   提取码: ncpv   大小:50m

网友:
如果 只是要解开 IMG 格式 ……

WinImage  http://www.winimage.com/download.htm
Extract 2.10

但是 玩 DOS 游戏 建议使用虚拟机 ……
VirtualBox  https://www.virtualbox.org/

但是 ……文件目录 的 G001里  什么的 都不是软盘的 img 格式  ……

可能 是某种打包 的 文件格式,文件名  是 img而已。ARC

简单访问  http://www.freedos.org/download/

https://www.ibiblio.org/pub/micr ... /1.2/FD12FLOPPY.zip  ……这个解开 FLOPPY.img总是 标准软盘格式

网友A:
直接提取出来合并到一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以前都用pctools 5干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提取出来合并到一起应该可以吧?

XP 、虚拟机、 或 纯DOS 环境下:
有没有批处理一次性解压 1.IMG~13.IMG 的工具(软件)?
或者,有没有一键切换映像的虚拟软驱工具?(disk1.img、disk2.img、……)

网友:
但是 ……文件目录 的 G001里  什么的 都不是软盘的 img 格式  ……

网友:
玩DOS下的老游戏,我通常用 DOSBO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用pctools 5干这活

暴露年龄了吧

网友:
呃,好像也没装过嫩啊

网友:
hd-copy写到软盘

网友C:
偶的i810t+800eb上还有5寸和3寸软驱。
前几年单位搬家从库房翻出的94年nec 486机器拆下。
文件柜里大量软盘。老得很的文件。80年代dos3.3启动盘都有。
还有286 ast 机器测试盘。5寸360k低密盘都有。
拿低密盘做个freedos启动盘。主板声卡不行,上个神卡8738,或者 diamond S100.
启动dos后玩老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的i810t+800eb上还有5寸和3寸软驱。
前几年单位搬家从库房翻出的94年nec 486机器拆下。
文件柜里大量软 ...

:praise:p3的老电脑和笔记本我还留存有

网友(2021-04-03):
我还以为回到了10年前,不对应该是20年前。你找老的启动光盘制作工具或者启动U盘制作工具,好像里面有一项软盘模式

网友(2021-05-26):
用HD-COPY吧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案:

软件介绍:

序号   软件名           操作界面        装入镜像方式    自动换盘     退出方式
----------------------------------------------------------------------------------------
1.    LXD              命令行界面      字符装入        可递增       LXD/U
2.    SIMG             TSR界面         字符装入        可递增       SIMG
3.    TURBOIMG         TSR界面         选择装入        无法递增     Shift+Tab  F10
4.    IMGDRIVE(老式)   TSR界面         字符装入        无法递增

5.    UNDISK           其它工具

补充说明:
1、SIMG目录,SIMG.EXE 和 SIMG0.EXE 是两个高低不同的版本。未发现区别,留给用户选择使用。
2、对于要求1-2-3-4-1类型的安装顺序,用“自动换盘”的工具比较烦。解决方案:copy 1.IMG 5.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