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主板短路故障,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1-02-19):
维修led灯泡的时候忘了断电,烙铁头与输出负极打火了。然后主板显示err.不显示温度,持续加热不控温了,烙铁头都烧红了。大神们帮忙看看,本人业余小白。谢谢!

网友:
忙猜,LM358挂了,等大神

网友:
量那个负极一起的电容,可能击穿短路了

网友:
拆掉Q2插上烙铁头上电
还是显示ERR要么358坏,要么单片鸡坏
能显示温度就是Q2坏

网友:
我怀疑是那个二极管击穿了,就是第一张图片中间那个玻璃二极管
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是苹果电源的某二极管损坏,换了就好了

当然,仅供参考

网友:
赞同四楼说的

网友:
短路就看看摸丝管 时候有异样,小的看看电容哪个颜色不一样,再往小的拿表量下各元件对地阻值

网友:
D1、D2已经炸了,再看看其它地方;
按照你所讲的,持续加热、烙铁头都红了,而没显示,应该D1也烧了;再检查一下D3的三极管,这玩意是就是一个双向开关,估计也烧了。

如果说,实在是玩不转,我个人建议买本论坛的“金向维”的主控板,绝对比这个简易板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