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 prescan时强行弹出

楼主(2021-02-19):
3281这是啥毛病啊,prescan到一半老是自己弹出来

网友A:
这不叫强行弹出,是无法启动isp然后放弃

网友B:
为什么总3280的ips,你不是3281主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强行弹出,是无法启动isp然后放弃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总3280的ips,你不是3281主控吗

这玩意儿不是可以通用的吗,3280不就是3281的鸡血固件吗,反正现在的3281的工具写的基本上都是3280

网友A:
不给id不给成品图片谁知道具体是什么毛病

网友:
3281的软件要好好试试。这个就是isp固件刷进去,没有开起来。要短接重新开,不要先用鸡血固件,,有些颗粒和板子用鸡血固件会有这个问题。我就碰到过,3281bb绿色的可以刷鸡血固件,用c8的参数超频,3281bb蓝色的板子就不行,必须用a8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id不给成品图片谁知道具体是什么毛病

98DE949376D0
电压跳R43 其他跳线都没
后来我先扫描再开的卡就没事,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1.开卡要用2.0接口
2.选好固件,工具尽量用419那个版本,这个版本我试过很多问题,容易掉盘
3.看你颗粒支不支持,不支持也是会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