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LCD12864串口的时序问题----单个时钟的时间最小是多少ns ?

楼主(2021-02-19):
LCD12864
数据手册看不懂,
串口模式时,
想知道单个bit时钟的时间最小值是多少ns或us?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根据MCU的时钟来算,不能具体成NS或者MS吧?

网友:
假如楼主读完手册、看懂图表,应该有答案了

网友:
手册肯定有,看不懂的话,随便延迟一下就好,不然有的12864会显示异常或者不显示。

网友A:
ST7565的时钟低电平是>=25ns,高电平是>=25ns;;数据设置时间是>=20ns,保持时间是>=10ns,也就是数据的时间是>=3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7565的时钟低电平是>=25ns,高电平是>=25ns;;数据设置时间是>=20ns,保持时间是>=10ns,也就是数据的时间是 ...

这说法靠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