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吸尘器地刷拆解,看看如何智能

楼主(2021-02-19):
新房装修好了,铺的全木地板,就一直想买个吸尘器,搞下卫生,以前买的有线的吸尘器使用真心不方便。拆开看过就一220的串激电机,一开机就很大一股碳刷味。没用几次就闲置了,这次装修房子,翻出来吸一下建筑垃圾感觉还不错。就是收纳不方便。家里没养猫养狗,也不是刚需。但是房子临街,粉尘还是较大,考虑到还要除螨(可能是广告看多了,心理觉得螨虫也也多了。)于是狠心买了款小米的K10 今天先把地刷拆开看看如何智能。主机等以后再拆。没太搞懂电机和那个小板电源是通过那个安在地刷底部小金属原件过来的,电机转速由小板控制带测速功能。地板材质应该就是那个小的金属原件检测。没做具体的电压电流测量。只是大慨拆开看了看。

楼主:
感觉小米的做工还是挺好的。没用过其他的吸尘器,网上各个品牌的参数对比了下,B站看了各种对比视频。使用起来感觉还是挺值得。

网友:
楼主说的碳刷气味我也遇到过,买了550电机电磨套件,组装后没多久不想在冬天关窗户的屋里用了,碳刷气味对人不好,只能屋外修自行车切螺丝用。后来又买了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发现自带无刷驱动板耐压最大才14伏转速不够,再买XL6009升压板和外置30伏无刷驱动板,做一个每分钟7200转无刷电磨电钻,目前的问题小夹头质量不好同心度较差,不适合钻头打孔容易滑丝,电钻手紧夹头大联轴器还行,只是中间没有反牙螺丝,不能反转退出钻头以免夹头脱落。

网友A:
那个原件是温度保险

网友:
有刷吧,搞得像无刷,负压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原件是温度保险

我也怀疑是温度保险 有100℃标识 串联在供电回路里。只是他贴着滚刷底部安装,只是小板和电机上没发现有传感器。又搞得那么复杂。才怀疑是探测头。

网友:
如何智能?没看出来

楼主:
我也没看出如何智能的

网友:
有刷马达吗

网友B:
金属元件是温度保险,防止电机过热。智能别想的那么复杂,就是监测电机转速,地毯 地板对滚刷的阻力差别很大,阻力大电机转速下降就判定是地毯 机器加速,阻力小电机转速增加就判定是地板 机器低速运转。

网友C:
这是滚筒部分吧?吸尘电机长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元件是温度保险,防止电机过热。智能别想的那么复杂,就是监测电机转速,地毯 地板对滚刷的阻力差别很 ...

明白了。就是检测滚筒阻力大小来调节转速适应不同地板。我想的太复杂了。那个金属原件就是个温度保险。感觉这玩意还是有良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滚筒部分吧?吸尘电机长什么样子?

机头部分暂时还没找到无损拆开的方法 反正终有一天要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机电池风路等 不拆心头是慌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刷电机啊。。

网友:
楼主哪买的,我也刚买了个,主要急用就随便在狗东上面买了

网友:
米系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2021-12-13):
你的电池拆过吗?我想拆开来换电池,可是拆来拆去都拆不开。度娘也找不到教程。

网友:
垃圾 贴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