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维修一台不读碟的国产CD随身听(京都 KCD-168Q)

楼主(2021-02-20):
去年一时心血来潮在咸鱼上买了个国产CD随身听,不读碟的那种,也是想了解一下国产机。

型号是京都 KCD-168Q,我发现以前有这个型号的拆机贴,但外观不同

春节前本市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结果春节就窝在家里,顺便搞一下这机子

此机不认碟

电路板够凌乱的,光头排线插座原来是无卡扣的,插拔很费劲,换了个带卡扣的。仓门开关线原来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换成插头,方便拆

光头型号KSM620A,还有卖,20多元

先调整光头功率(老光头无所谓了),发现过大过小都不行,光头电位器只有在某一位置时才认正版碟,声音时大时小,断断续续,根据经验判断是光头寻迹问题,电路板上只有一个电位器,调节后发现原位是最好的,判断这电位器是tracking gain(T-G 寻迹增益),由此可知这机子不是采用后期自动寻迹调节电路,那另一个电位器的空位就很可疑了

从电路板背面可以看出,这个电位器的空位被短接了

放大看一下,如果这个电位器是tracking balance(T-B  寻迹平衡),相当于TB电位器的值是固定的,不能调节。相似电路的日系机子都不省这个电位器,不知道国产机哪来的自信用固定电阻代替

接下来要恢复这个电位器,减小红圈处电阻的阻值,拆掉黄圈处的电阻

在空位焊上50k电位器

调节电位器,正版碟可以顺利播放了,换上刻录碟,继续调节,也OK了。看着一堆瓷片电容和东倒西歪的电解电容,很不爽,决定全换掉

换完电容后,感觉清爽多了

装好盖子试机,正版盗版刻录都可以

相对进口机子来说,这机子音质还行,但有底噪。采用的应该是早期的ESP抗震技术,预读时碟片转速明显提高,预读完成后转速下降。对于好碟,开ESP后,红圈处的图形是稳定不动的;不太好的碟则会上下浮动;差的碟就完全卡住,读不下去了。现在我用这机子检验刻录机和刻录碟

网友:
当年买得起随身cd机的都是有钱人。

网友:
楼主是一个思维严谨的人,居然将机器改造好了!点赞!

网友:
楼主妙手回春 变废为宝 功夫了得 赞一个再走

网友:
当年花三百多买了个类似的国产的VCD带遥控,目前还能用就是盖子卡扣断了。成了鸡肋了。

网友:
楼主也算是有情怀的人了,现在极少有人听CD了。

网友:
当年口水荷包紧,只能靠卡带续命

网友:
收藏不错,当年是多么的贵

网友:
多少钱收回来的?过年前我90元收了台爱华XP-R600回到家本来断断续续读碟的,垫了东西居然没事了:Strive:

网友:
有用没用 修好再说。

网友:
这技术了得。调功率不行,我试过下压托盘,0.5mm左右。再不行就放弃。也拆过几个cd

网友:
还有这技巧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得透彻

网友:
一讲京都我就想念慈庵....
另外,我怎么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直插件在一个板子上是那么的赏心悦目呢

网友(2024-04-04):
厉害,还能改造。

网友:
技术是厉害的

网友:
买得起随身cd机的都是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