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2.3英寸数码管显示的温度计

楼主(2021-02-20):
        继上次DIY一个2.3寸绿色数码管显示的大号温度计后(纯手工焊接制作一个大号数码管温度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267(出处: 数码之家)
后面的℃符号不太和谐,老被人吐槽,刚好有个缺笔画的数码管,用来做℃符号刚好可以废物利用,又纯手工焊接了一个温度计,电路和上次的基本相同,制作过程也一样,程序都是相同的,照着上次的线路焊接,所以这次做得更快。
      总结:红色数码管比黄绿的要省电,黄绿的电流要比较大才能看清楚。

网友A:
温度做3笔划的C, 靠上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做3笔划的C, 靠上方就可以.

好主意,网上卖的好像都是用小一点的数码管做℃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主意,网上卖的好像都是用小一点的数码管做℃符号

你后面一位是不是和前面的不一样的接线方式, 亮度不一样啊.

网友B:
两次的作品都看了,做的真不错。我也觉的红色数码管好,省电而且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面一位是不是和前面的不一样的接线方式, 亮度不一样啊.

是的,后面是坏的数码管,直接接成C,因为是静态显示,手机拍出来效果是亮度不一致,实际看是分别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次的作品都看了,做的真不错。我也觉的红色数码管好,省电而且清晰。

红色白天好看,要么就用高亮翠绿,黄绿是不太好看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个电路图,看看是怎么驱动的?这么大的数码管不可能直接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个电路图,看看是怎么驱动的?这么大的数码管不可能直接驱动吧? ...

没有画电路图,根据共阴极或者共阳极选用ULN2003之类的达林顿管IC来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画电路图,根据共阴极或者共阳极选用ULN2003之类的达林顿管IC来驱动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D:
楼主,可以打个样啊,现在那谁家不是只要5块钱嘛

网友:
好多年前刚学AVR那会儿我也这么焊过一个点阵时钟,焊的头晕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打个样啊,现在那谁家不是只要5块钱嘛

也是哦,不过这个不是太复杂,横竖有条理,通过软件复杂点实现硬件简化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