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充电宝充满手机后会自动断电吗?

楼主(2021-02-20):
晚上睡觉前充电宝插手机充电,第二天起来,你们的充电宝灯是亮着的,还是关闭的?也就是说,充电宝能不能充满自动断电?

我手头的几个充电宝:
小米1万:不行;
七彩虹13000:不行;
罗马仕10400 Sense4(很老的版本):OK
蜂语10000:不行;
罗马仕30000 Sense8P:不行。

网友:
主要跟你手机待机功耗和移动电源的空载判定阈值有关。现在的ASIC用在移动电源场合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小米全系是电流小于某值就关闭,所以小米充电宝有小电流模式,连按3下还是几下会保持开机2小时;也是因为小电流关断导致手机充不到100%。

我的苹果手机就是这样的,经常冲到98%,因为苹果手机后期充电特别慢。

所以,应该是你的手机充满后静态电流大于充电宝的最小电流,导致充电宝关不了机;小米的最小电流好像是60mA,低于这个值的设备如手环,手表之类的必须开启小电流模式。

网友B:
我的是米万,发现关不关机和手机有关系,我的米7充满后可以自动关机,其它某品牌的则不能关,会闪一夜.

网友:
一般都不行啊,靠手机自己的pm芯片断电处理的,充电头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充电宝的空载判断阈值不同罢了。
为了节约电量,一般判断当工作电流下降到一定的数值就判断空载了,关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全系是电流小于某值就关闭,所以小米充电宝有小电流模式,连按3下还是几下会保持开机2小时;也是因为小 ...

我不担心充不满,我担心充的太满、充的太久。

手机1-2个小时就充满了。因为手机开着啊,所以一定有小电流损耗,你充电宝非要用一点,充一点吗?那么手机就在99.9-100%之间不停的徘徊,不停的充,充到天亮,手机电池就是这么搞废的。

按理讲,手机自己有充电保护,充到100就停了,但是它开机得用电啊,所以电池用了一点点,充电保护就关闭,又开始充了?反反复复?(因为很明显,如果充电宝半夜2点充满自动断电,手机在几个小时天亮后,可能在98-99%电量,这是正常耗电,但是如果充电宝一直亮着,那么手机天亮一定是100%,说明手机一直在99.99-100%之间反复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担心充不满,我担心充的太满、充的太久。

手机1-2个小时就充满了。因为手机开着啊,所以一定有小电流 ...

好像现在的手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手机内部有电源管理芯片。充足了后不会再向电池充电。但若外接电源不断,会用外接电源给手机供电。如果手机耗电较大,外接电源的功率不能满足要求,则会开启电池并联供电(并非电路上的直接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米万,发现关不关机和手机有关系,我的米7充满后可以自动关机,其它某品牌的则不能关,会闪一夜. ...

米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担心充不满,我担心充的太满、充的太久。

手机1-2个小时就充满了。因为手机开着啊,所以一定有小电流 ...

这种情况存在于直接把负载与电池并联,也就是坛友改充电台灯,直接把灯泡并联到电池两端,开着灯充电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担心充不满,我担心充的太满、充的太久。

手机1-2个小时就充满了。因为手机开着啊,所以一定有小电流 ...

你的理解是错的。

手机充满电后,主板耗电直接从外接电源耗电,不会用电池的电量(不排除有个别机型异类),类似于笔记本那种;所以不存在用一点充一点的问题,厂家连这点问题都想不到,也就基本告别做手机的基础能力了。

至于说充满后还会继续充电,那也不是充电宝的过错,充电头也一样继续充,这问题要靠手机厂家解决。

网友:
我的 罗马仕 Sense6 能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错的。

手机充满电后,主板耗电直接从外接电源耗电,不会用电池的电量(不排除有个别机型异类 ...

所以想找支持自动断电的充电宝啊,断电了安心。我手头这么多个充电宝,只有罗马仕sense4支持(老款,新款不知道),几部手机都能充满自动断电。

网友:
15米的蜂语10000,荣耀10充满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想找支持自动断电的充电宝啊,断电了安心。我手头这么多个充电宝,只有罗马仕sense4支持(老款,新款 ...

我的意思是你的手机待机电流太高了。

我几个小米充电宝,都能自动关机,而且充不满就关了,苹果4S到苹果X都没问题。

小米充电宝输出电流低于60mA后过30秒就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全系是电流小于某值就关闭,所以小米充电宝有小电流模式,连按3下还是几下会保持开机2小时;也是因为小 ...

原来,所谓小电流的作用是这个,宣传说的可好听了,说是给小设备充电,怕大电流烧掉设备,我就想既然电压都是5v,关电流什么事情,如果要小电流,那只有降低电压。

网友:
我的几只杂牌充电宝,一个usb输出口的不会断电;双输出口的满电关断。

网友:
对了,是红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