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定向天线比较好???

楼主(2021-02-20):
租了一个仓库,但位置有点偏,目前光缆还拉不过去,目测300米处有居民楼超市(超市以前拉了光纤),已经和超市沟通好了,可以使用他们的无线信号中继。
问题来了,中间不能直接拉光纤和网线,有什么天线比较适合?

网友A:
网桥,,网桥,,
空旷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桥,,网桥,,
空旷的情况下

网桥是不是一定要成对使用?如果人家超市不让动现有网络,我仓库这边只用一个网桥来接受信号,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桥是不是一定要成对使用?如果人家超市不让动现有网络,我仓库这边只用一个网桥来接受信号,这样可以吗 ...

人家发射那边的质量不好 ,你自己可劲接收自然质量也不会太好。一般都是大功率发射,大功率接收

网友:
300米太远,最好是用60CM卫星偏馈锅改造,普通定向天线恐怕比较困难,需要双向安装!!!

网友:
超市不让动现有网络,想知道你怎么用他们的无线信号中继?

网友:
自己买室外光纤顺着电线杆拉到有覆盖的地方再找运营商接起来就好了,比你无线稳定多了

网友:
搞个4G无线路由器吧   找个联通的卡  好便宜的无限流量的    4G无线路由器 我有个

网友:
300m不算远,八木这种就行,自己都能做一个,早些年杂志上还见过用铁皮罐做定向在家蹭办公室网的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无线端不能在室内,起码要在窗口这种,直线无遮挡

网友:
300米无阻挡,随便什么wifi天线都可以,有阻挡。。。。还是拉根线吧

网友:
或者直接买流量卡,4G的WIFI路由器搞起,省事多了

网友B:
还和超市沟通?怎么沟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和超市沟通?怎么沟通法

因为仓库里还要住一个人看仓库,吃的喝的都会去小超市购买,郊区的那种小超市,和主人熟了就问你家无线wifi能不能给我们用下,同意了

网友:
若果lz想自行DIY定向天线可以选用 Amos 天线(国内叫长城天线)可以满足lz需求且成本低
https://www.qsl.net/yu1aw/ANT_VHF/Amos_Ant/amos_antennas.htm
官网

https://www.qsl.net/yu1aw/ANT_VHF/Amos_Ant/AMOS%20eng.pdf
天线参数和测试数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4550
本站早已有人制作

网友:
网络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买个网桥试一下,百米之类的,二手23十来块钱,偏僻的地方WiFi干扰不严重应该可以。如果超市路由器太差也不行,必须一对网桥点对点。

网友:
300米有点远,即使连上也丢包严重。

网友:
拓实大功率挂卡路由器应该不错

网友C:
早些年DIY网桥都是以公里计,你这300米的,只比正常室外覆盖远了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DIY网桥都是以公里计,你这300米的,只比正常室外覆盖远了一点点

早十五年前2.4g几乎没有干扰,一个普通无线路由器信号可传几百米,一个蓝牙耳机隔几个篮球场都还连得上手机,现在你试试?我这晚上2.4g干扰得看个直播都卡,没5.8G的4 G路由器逼得我接Ap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十五年前2.4g几乎没有干扰,一个普通无线路由器信号可传几百米,一个蓝牙耳机隔几个篮球场都还连得上手 ...

我家2.4G  随时10MB/S,干扰严重时,优科AP的优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