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18650电池推荐一下

楼主(2021-02-20):
动力型电池,松下拆机的18650假货太多,不敢买,想换成国产的,质量好,价格十块钱以内的,容量3000ma以上的,最好购买渠道也介绍一下!

网友:
又要动力型,又要容量3000mAh以上,又要价格10块钱以内,哪里有?有多少我买多少。

网友:
动力型18650还这么多要求。。。特斯拉拆机18650,10a,3400mah也得10元+

网友A:
而且你没点焊机就别折腾换电池了。。。要么你加钱让卖家帮你点焊好,比如3串 12v的那种给手电钻。。。又得再加几块钱

网友:
闲鱼买过2.6kma的 5块 10c

网友:
找一找  几个国产工厂品牌的官方店(比如力神、比克、亿韦、鑫通泰等),或许有的,买的也放心点,

但数量少估计别个也看不上啊

网友:
18650电池,还要3000mah+的动力电芯,国产做到3000mah+的本身就不多,再加上A品基本上不存在零卖的情况,然后再参考给的价格范围,好像真找不到符合要求的

网友:
说实话,18650的电池有2500mAH的就可以了,非要那么大容量的价格便宜的确实不多。

网友:
找几个本本的电池,拆之。我拆的根据里面型号,说是动力锂。。。

网友:
你找个特斯拉   然后把底盘给拆了  里面全是18650 。。。。

网友:
国产力神动力18650,3000ma+,不到10块。

网友:
力神动力型电池听说还行。容量是不可能有3000的,动力型和容量型是两种类型。

网友:
力神  2500  10c的可以买到

网友:
天鹏的18650电池可以看看,东城和大艺电动工具的电池供货商。

网友:
要求这么高,除非定制走量否则办不到

网友:
我也想要!楼主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没点焊机就别折腾换电池了。。。要么你加钱让卖家帮你点焊好,比如3串 12v的那种给手电钻。。。又得 ...

烙铁热量够,有强力助焊剂6040焊锡丝,自己焊接没事。或者收一台好的微波炉变压器,脚踏开关,自己做个点焊工具临时用下。

网友:
10元钱根本买不到真实的3000毫安了,还是降低要求2500毫安吧:Strive:

网友:
容量型高吧,动力型一般都不高

网友:
三星33g拆机5元多一节,1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