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款便宜的夜灯

楼主(2021-02-20):
首先是论坛常见的热释放感应灯改动参考大神newnet1234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152

我这款布局有些不同,也采用了MX8098控制 IC,改了电阻光敏仍然不够理想。用了绿皮14500锂电池,三无产品。找不到ic引脚图,想改变亮起时间。出厂是30秒自动熄灭,时间太短起夜嘘嘘有些慌,40-50秒比较合理。

这款灯环境光线很弱才会亮起,就是亮度低续航也弱,软包电池目测大概100mah。感应头这边死活拆不开,请各位看官将就看看。

很容易拆,拆掉导光板看到两个螺丝,灯板电池都是可分离设计

前面两款都是感应灯,这款是触摸的,三款都带有磁性条可以任意位置安装,券后价格四五块。
“国际品牌”志高,灯色三档调节,傻充的还好锂电池有保护板。亮度高,续航一晚没问题,电池容量标称1000应该也是够的。就是出现很low设计错误,off这边才是开起,改动麻烦算了

网友:
傻瓜充电那么差了

网友:
哪还有便宜的车???

网友A:
我采取在光敏两端并联电位器,经过多次调整、试验,光照灵敏度满意后,拆下来量阻值,换上固定电阻,现在满意了,在很暗的情况下才会亮灯。

楼主:
某宝特价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采取在光敏两端并联电位器,经过多次调整、试验,光照灵敏度满意后,拆下来量阻值,换上固定电阻,现在满 ...

高手啊,学习了。简单点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学习了。简单点阻值是多少

忘记了,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不能参考的,因为我之前改大过和光敏管串联那个上分压电阻,不过效果始终不理想,因为懒,也没改回原来的阻值,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后才在光敏管并联电阻的,所以阻值和你的不一样的,没有参考意义。你试验一下嘛,反正就是要找到那个临界点,我记得我当时改完又跑去实际使用那个位置试验,不行又跑回房间改,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有十几次才满意的。

网友:
要下APP啊,没性趣了...

网友:
长方形夜灯不错,可以切掉加固片,改2并锂电芯。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