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ICF-C253L钟控收音机改时钟后备电源

楼主(2021-02-20):
原机失电,五分钟后时钟就会复位,需要重新设置时间。拆机找到原机存贮使用的电容6.3V 1000UF,我手中有多余的电容2.7V 10F 电容。更换后失电48小时。依然能保存时钟。

楼主:
看到这效果就不换50F的电容了。索尼控制器只要是不用电源做后备电源的。用这个F拉电容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有种钟控的是用交流电的频率来当作时钟脉冲的,一旦停电只能保存当时时间,来电后还要进行调整才正常。
现在应该都不用这个IC了吧

网友B:
我的 索尼 ICF-C218 钟控收音机用一个 CR2032 锂电池保存时间,交流电没有时也能保存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钟控的是用交流电的频率来当作时钟脉冲的,一旦停电只能保存当时时间,来电后还要进行调整才正常。
现 ...

就是,太过分了,没有个交流电或者频率不对的情况还不能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索尼 ICF-C218 钟控收音机用一个 CR2032 锂电池保存时间,交流电没有时也能保存时间。 ...

你可以用F拉电容,把电池去了。省的每年更换电池了。

网友:
这鬼东西90年代在美国很流行,现在还不少人再用。

网友C:
我有个同款用了15年了质量没得说

网友:
我家就有好几种这种LED钟,1993年开始收集和使用的,有好几种品牌。

网友D:
电容比收音机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款用了15年了质量没得说

你也加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比收音机值钱

淘宝上,拆旧的也就1元一个。可以购十个电容玩玩。

网友:
这玩意儿精度怎么样?

网友(2021-10-05):
这个位置的电压是3.3v的,原电容耐压6.3v,换成2.7v的法拉电容耐压有没有问题,实际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效果如何?

网友(2022-12-09):
改过,一样加法拉电容,不过增加了二极管和电阻构成的充放电电路,以免对电源电路造成负担,改了后,停电超过半夜零点,星期就会出错,时间倒是不会,应该是程序问题,所以法拉电容0.5F的就够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哈

网友:
上个好点的电容,省去了电池

网友:
有同款,晚上听听很带感

网友:
这款钟控收音机造型挺养眼的,如果不经常播放,直接放小块锂电,串个电阻

网友(2024-04-23):
依葫芦来画个瓢,再换换超亮le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