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软件设置问题,Flash clock频率可以超频?

楼主(2021-02-20):
那个flash clock是啥频率 可以超频?
ASPM查了说是功耗相关的一个东西 之前第一次开卡选的NO 然后温度较高 后来选了L1 温度好看了 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那个选择0的时候开卡失败 1成功

网友A:
我都是选333MHZ开B16A B17A好像东芝BISC的要降低/这个要看颗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选333MHZ开B16A B17A好像东芝BISC的要降低/这个要看颗粒的

emmmm 我选了最高的 也就是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选333MHZ开B16A B17A好像东芝BISC的要降低/这个要看颗粒的

根据m厂的文档,b16,b17在1.2 vccq下面就是333MHZ(DDR-666),不过似乎2262en工具似乎没有333这个频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m厂的文档,b16,b17在1.2 vccq下面就是333MHZ(DDR-666),不过似乎2262en工具似乎没有333这个频率 ...

我选了400的会不会有啥问题啊

网友(2022-10-02):
谁有详细的人资料,到底该怎么选,英特尔,闪迪,东芝,SK,镁光,有时候我都时乱选,有时能成功,有时不成功!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