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电池测电器BT-168D拆解

楼主(2021-02-20):
淘宝买的测电器,bt168d,12元,与万用表测量对比电压低0.05v,内部功耗也大,对于用了一半的电池,一直测,电压缓慢往下掉,比如1.35v,测10秒就掉到1.33v,测30秒,电压就变成了1.28v了,功耗这么大?还是测量基准漂移了,懂的大神指点指点问题。

网友:
他测量的应该就是带载电压。。。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这一坨牛屎是啥,谢谢楼主!

网友A:
总觉得导线活动部分容易断开,需要换耳机线等好点的。要是能测量锂电池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导线活动部分容易断开,需要换耳机线等好点的。要是能测量锂电池更好。 ...

18650长度太长,放不下,可以引线过去测量,9v叠型电池都可以测,锂电的电压没问题

网友:
二楼说得对,这个跟单纯的测电压还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东西,有些万用表已经具备了,如MF79,早在20多年前的9几年,有次去卖仪表的店里,无意中看到有点像MF47的MF79,发现它具备了测1.5和9V的功能,其实就是按电池的容量配一个对应的电阻在里边。测的是带一定负载电流的电压,测的其实是电池的新旧,或者说内阻。负载能力、
其实,如果自己做,找个数字表头,20V以内就行,或者指针表头,10V以内就行,(或者9V用10-15V的,1.5V用2.5V的表头,这样符合显示在中间,或者充分利用仪表的量程)根据不同电池的放电电流,选配并联在表头上的电阻,如9V电池,按5MA放电,那这个电阻就是9/0.005=1.8K.而5号电池可以按200MA放电,那就是1.5/0.2=7.5欧。以此类推,如果它能负担这么大电流,电压不下降,那说明电池不旧,内阻不大,可以使用,这就是有时候,你测着电视遥控的电池还有1.3呢。咋不能遥控呢,或者电子秤的3V电池还有2.98呢,咋不开机了,电脑的主板电池还有3V呢,咋不正常存时间呢,车库门遥控器还有10V呢,咋发射距离短呢,,万用表电池明明还有8V,但是已经提示电池符号甚至测量误差很大。这些原因归咎一个---内阻大了。负担不起了,一带负载,电压就下降,这表就是干这个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