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修一个六年前坛友量产的一个MOJI车充

楼主(2021-02-20):
六年前一个坛友量产了一批车充,电源芯片FR9833最高输入电压32v,其实这个电压根本就不能用到24v的货车上去,插上就挂保险,短路保险芯片输入直接短路一下挂了两个根本就不能用,24v货车的瞬间电压最高差不多40v左右这片子根本就扛不住啊…后来坛友补发了一个柯利的车充算是一下服役了几年,那个车充是我用过5v3a的车充最耐用的一个,最直到最后退出货车行业这货也外壳老化了,接上太阳能板给充电宝发挥余热,这两天想起来看看这个车充能不能修一下,昨晚上扒了半天网络资料最后发现FR9833和PM2307居然兼容也就是pin to pin的…刚好前两年薅羊毛没少撸这玩意儿,撸下来一个焊上去…它亮了,它终于亮了……测试了一下2307在5v2a的输出下热的要死,手根本就放不上去…1a居然也发热只是热的不那么离谱,不知道是我没有风枪芯片的接地散热没有接好还是这芯片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电流输出,当然也有可能这芯片是假货,对了当年论坛里火了好几年的3R33模块里面就是这个片子…把车充外壳装上吃灰吧…最后上图这个车充芯片的资料以及自己扒出来的资料…2015年8月…恍若隔世…老了…

楼主:
论坛又抽风了FR9833的图还是没有传上来…

网友A:
发热也可能是电感,电容参数不对的。

可以参考官方文档比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也可能是电感,电容参数不对的。

可以参考官方文档比对一下。

电感都是同样的…也就是觉得这个板子做的挺漂亮的扔了可惜了,外壳手感也挺不错这么多年了居然没有老化…

网友B:
当年我也买了两个,但是热得很,下面正极触点哪里的塑料都烫化了,正极都歪了

网友C:
2010年注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6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转眼已物是人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我也买了两个,但是热得很,下面正极触点哪里的塑料都烫化了,正极都歪了 ...

印象里面确实有几个坛友反眏发热量大外壳变形的问题……主要是觉得这个外壳很有手感,修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长期工作的话估计不太靠谱,记得作者自己用热成像仪隔着外壳温度都65℃左右可想而知里面的温度有多高了……归根结底这玩意儿不适合长期工作或者说散热没有跟上,今天测试换成PM20372A的负载下大概十分钟左右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0年注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6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转眼已物是人非

我应该是07-08年左右注册的吧……确实物是人非了,关键是改版后的氛围还不如老版那年月热闹…

网友D: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没啥问题,估计搭载的功率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没啥问题,估计搭载的功率不大吧

不上2a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关键是那年月这么好板子做工的车充几乎很少,很多都是一个7805直接糊弄上去了,要么就是一个34063之类的…usb口都是铁的…外壳都是再生料…要是当初再弄一个电源芯片并联估计就好用了,外壳小巧玲珑…手里还有一个库存一直都没有用,好在这两年见识也多了,贴片的焊接技术也上来了……过两天再撸两片芯片回来换掉,最后那个原来的FR9833不能用在24v货车上…12v轻载的话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上2a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关键是那年月这么好板子做工的车充几乎很少,很多都是一个7805直接糊弄上去了, ...

还真的见过几个,还是78L05

网友F:
名字起得不错,MOJI,磨叽

网友G:
3R33,我买了几个卖家用它自制的车充,只有电路板,我加了铝壳改接导航和记录仪用,当时试了下,电流2A多持续工作,核心温度算可以,将近3A的时候烫得厉害了.真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3R33,我买了几个卖家用它自制的车充,只有电路板,我加了铝壳改接导航和记录仪用,当时试了下,电流2A多持续工 ...

现在换的PM2037就是3R33模块里面的芯片…最高23v切记别上24v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的见过几个,还是78L05

所以说吧那年月感觉这玩意儿已经算是堆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名字起得不错,MOJI,磨叽

搞不懂,估计有特别的含义吧,那坛友不知道来没有来新坛…

网友H:
3r33  一代经典
刚打了板子,准备做3r33数控电源

网友I:
手里还有几个坛友赠送的3r33模块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3r33  一代经典
刚打了板子,准备做3r33数控电源

弄一下散热控制在2A内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里还有几个坛友赠送的3r33模块吃灰呢

好东西,估计我的是不是假货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