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RQ1150剃须刀更换电池

楼主(2021-02-20):
这个海淘的1150剃须刀使用了好几年了,我几乎每天都用。
电池基本上也老化了,没用几次,剃须刀就亮橙色灯提示电量低了。

网上找了一下是14500的锂电池,某多多买了一个,原来的是680maH,买到的是850maH的。

但是分离拆解非常麻烦。
虽然只需要拆一个螺丝,但是内部都是多个卡扣设计,犬牙交错。
想彻底的无损拆开非常困难。当然也许有高手可以无损拆开。

后来断了几个卡扣,勉强拆开了。
换电池很容易,电烙铁加热2个焊点就可以了。

这是拆开后的零件和用到的工具。
换好电池后,先装进充电座,可以正常充电。

完成后我评价一下,
这个是防水设计,内部电路板还是黑色的防水垫圈,确实不会进水。
但是其它设计的不太好,拆解复杂,我个人感觉没有必要。
而且如果是简单的设计,多出来的空间完全可以换成18650的电芯,
这样容量可以超过2500maH。
另外充电器的线绝缘材料大约是可降解材料。
和苹果的一个德性,都已经自然剥落了。

还有这个剃须刀已经至少有2次提示要更换刀网了,
但是实际我从来没换过,刀头和网子都挺好的。

网友A:
原来也是用锂电池的吗?但大多是用镍隔或镍氢电池的,我的就是,不能直接调换。

网友B:
原配电池也是3.7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电池也是3.7V的吗?

是的,原来就是14500的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是用锂电池的吗?但大多是用镍隔或镍氢电池的,我的就是,不能直接调换。 ...

飞利浦高端的剃须刀都是锂电池的!我现在正在用的就是1180+自己换的RQ12+!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1180日版,就换过刀网,其他都好。

网友:
感觉还是双头的好用,三头的用不习惯……

网友(2021-09-27):
我也是双头的,现在还坚挺可以用。不行了再来换电池

网友(2025-01-02):
同款,按键有点破裂了

网友:
原装的是sony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