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找到个老老的创新声霸卡CT2910,没电脑用不了了。怀疑很多人没看过。。

楼主(2021-02-20):
收拾东东发现了个创新SB16  CT2910,不记得以前发过没了,满满的回忆仙剑,金庸群侠传。估计放了20多年了。。TB搜索一下,晕死,还有人卖200元。。

完毕。

网友:
ISA接口的,有电脑也用不了,

现在很多电脑连PCI接口都没了,只剩PCI-E了。

网友:
这种都是收割情怀的,就和老gb游戏机一样,一台成色好的要好几百,升职一个屏幕升级配件要300

网友:
我的第一台486电脑也用过此卡,当时效果“扛扛的”。记得买这卡要200多块RMB呀,那是90年代。

网友:
准确的说,是EISA接口的。SB16,那时候的高端货。

网友:
家里不少声卡都废了,没驱动的没驱动,没插槽的没插槽!

网友:
后期用的是LIVE!,再后来录音的时候用的是MAYA44。。。

网友A:
我还有台486DX电脑可以开机,求包邮。。。

网友:
曾经用同过花王的 雅马哈719的ISA卡

网友:
SB16声卡啊。。。
现在只能在eBay或者日本雅虎上碰运气才能买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台486DX电脑可以开机,求包邮。。。

我还有386和286,好象还有个8088,20M的大硬盘得有三四斤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386和286,好象还有个8088,20M的大硬盘得有三四斤重!

当年20M的硬盘已经是海量存储设备了,我拆过几个,金光灿灿的盘片

网友C:
我也留了几块老声卡,其中一块有功放,带音量调节,,可以直接带喇叭。就是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留了几块老声卡,其中一块有功放,带音量调节,,可以直接带喇叭。就是功率不大。 ...

这么多。。
声卡的音质我听过的只觉得两个比较好的。
yamaha 724
diamond S90
不知是我的听音设备(自已做的)问题还是我耳朵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
声卡的音质我听过的只觉得两个比较好的。
yamaha 724

那个年代没有好的音响设备,我听不出声卡的好坏,音源也不好弄。

网友:
这个卡我用过,带功放芯片 tda的芯片声音很好。

网友:
sb16,最边上那个是ide接口,我也有一块,留着做收藏

94年跑去上海买的,记得很清楚,890大洋

网友:
收割情怀的人来了,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

1,CT2910是最早的SB16  CT1730的复刻版本,卡体加长, 元件减少, 光驱接口从原来的MKEcdrom更换为IDEcdrom, SB16现在在国内算是不太容易买到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在我看来ISA声卡的价值nPNP>PNP 非PNP的卡用起来现在比较麻烦, SB16最方便的就是无需什么DOS驱动就可以插上使用,是很方便的卡.
2,并不是EISA卡, 这就是标准的ISA总线.

网友:
一代audigy 还能用。 20年前旧货摊但是当垃圾买的 10块钱。流行的时候

网友:
SET BLASTER=A220 I5 D1 H7 P330 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