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组网方案讨论

楼主(2021-02-20):
很多网友说的那句话很有用,住宅小区想用一个路由器覆盖140的套房就是做梦!
目前在用的组网方案

主卧床上的WiFi现状
想要愉快的上网只能寻求5G覆盖,但是5G穿墙基本上就是鸡肋,花了千把块折腾路由最终放弃,换成AP方案。
目前遇到的问题,有的人家光猫比较老,使用不稳定,会遇到断网问题,没办法在光猫跟交换机之间加了一个主路由才能稳定上网。

网友A:
所以楼主想讨论什么

网友B:
光锚不稳定,加个路由就能解决,这怕是玄学吧???

网友C:
140的套房是什么?140套房子?

网友:
这个个图片是认真的吗?怎么看起来是信号放大器啊。

网友D:
建议使用AC+AP、一带8的,自动漫游,效果非常好,面板AP,86的,全千兆无线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AC+AP、一带8的,自动漫游,效果非常好,面板AP,86的,全千兆无线漫游 ...

这个方案做过了,主要问题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想讨论什么

想找个最便宜又实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的套房是什么?140套房子?

140平方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锚不稳定,加个路由就能解决,这怕是玄学吧???

我家里是电信的光猫也比较新,迅雷满速下载光猫cpu5%,很稳定。别人家光猫可能是太老,确实不稳定,经常有有信号质量,上不了网,需要重启光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家里是电信的光猫也比较新,迅雷满速下载光猫cpu5%,很稳定。别人家光猫可能是太老,确实不稳定,经常 ...

光猫不稳定和光猫的CPU或者内存负载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不稳定,有的是因为温度,有的是软件问题。无解的。直接该成桥接模式的还没听说过不稳的。我直接让运营商给我找了个库存的老光猫,没有无线的那种,只能桥接,用了2年多了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E:
楼主说想要愉快的上网只能用5G,想知道楼主愉快的上网是在干嘛?对带宽速率要求那么高么?楼主家里的宽带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想要愉快的上网只能用5G,想知道楼主愉快的上网是在干嘛?对带宽速率要求那么高么?楼主家里的宽带速 ...

小区入住率高,2.4g信道冲突,卧室床上有130多个WiFi热点,完全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猫不稳定和光猫的CPU或者内存负载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不稳定,有的是因为温度,有的是软件问题。无解 ...

改桥接需要搞定网络运营商啊,还有必须有主路由,老小区弱电箱太小,相当惆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做过了,主要问题是贵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布置无线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最多穿一堵墙,所以对于多房间用户,AC+AP是最佳方案,一次性投资也就属于稍大的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锚不稳定,加个路由就能解决,这怕是玄学吧???

并非玄学,无线上网主路由很关键,比如K2P,K3这些比较好用。要是还不够就要旁路由,主要取决于4K电视同时上网的需求,本来我家的K2很好用,但是新年时大家都在家,三台电视,5个手机,2台电脑和2台ipad同时在线,我还喜欢测试各种小东西,家里设备20多个,发现K2都要有点不够用了。
楼主的方案没有openWRT旁路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0的套房是什么?140套房子?

是说楼主比较有钱,住在热闹的市区,入住率非常高的地方,WIFI干干扰比较多,而且他们家是140平方大平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桥接需要搞定网络运营商啊,还有必须有主路由,老小区弱电箱太小,相当惆怅 ...

不会吧,1000多块的方案还在用光猫拔号,你是怎么想的?桥接一个电话的事。

网友:
楼主,你试试150元左右一个K2P,桥接,最多再一个我这里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page=1#pid8316903
10台上网设备内200元内的事,你搞的这么复杂,服了你了.当然你的群晖花了800块就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