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问下关于测电池容量的EBC-A05的问题

楼主(2021-02-20):
看到坛友一直觉得这个来测电池放电和容量都不错,就也想买一台,但是官网没有找到购买方式,只在某宝看到一个店,但是售卖的是EBC-A05+,询问店家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200来块钱,不知道这个EBC-A05+和EBC-A05有啥区别么
另外看坛友推荐的都是YR1035来测电池内阻,不知道如果买了这个EBC-A05还有必要如个YR1035么
另外听说电桥也可以测电池内阻,就像搞套许老师手持电桥玩一玩,不知道许老师电桥和YR1035的取舍呢
凑巧的是这几个价钱都是200来块,很纠结啊,当然不是土豪不能全买了,所以求坛友告知一二

网友A:
我60买了个liitokala 500 充电测容量是够了

网友B:
我来简单回答你的疑问:
1、YR1035是便捷式内阻测试仪,主要是对电池、电池进行阻值测量,可以分辨率到0.001Ω,DCV可测量100V以内。以SONY VTC6的18650动力电池为例,使用内阻仪自带的四线制开尔文测试线去测量,显示电池阻值约为10.00-12.00mΩ,电压约为4.000-4.200V。
2、EBC-A05是电池容量测试仪,主要是通过四线制夹具对电池进行循环充放电,通过充放时间、电流、电压来计算电池最低位、最高位容量,检测电池是否达到技术手册范围内的标准值。
3、电桥的功能并不是用来测量电池阻值的,主要是检测电阻、电容、电感的好坏,特别是拆机、二手件的好坏。使用电桥去测量电池,误操作很容易将电桥给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简单回答你的疑问:
1、YR1035是便捷式内阻测试仪,主要是对电池、电池进行阻值测量,可以分辨率到0.00 ...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关于EBC-A05和EBC-A05+您有了解么,店铺里说05+是新的型号,不知道是否买05+就可以了?

网友C:
一样一个然后出二手也陪不了多少,都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一个然后出二手也陪不了多少,都保值

额,这样过于土豪了,有点消费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60买了个liitokala 500 充电测容量是够了

你的二手的吧

网友A:
并夕夕用5块钱券60买的不带适配器,后来发现撕逼鱼还有四十多加适配器的,感觉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夕夕用5块钱券60买的不带适配器,后来发现撕逼鱼还有四十多加适配器的,感觉亏了 ...

撕逼鱼是指专卖二手货的咸海那个鱼?

网友:
太贵了,以前EBD-10AH,才130元
现在他家好垄断啊

网友D:
这个测试电池内阻不大靠谱的,测试容量非常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试电池内阻不大靠谱的,测试容量非常好的

指EBC-A05还是EBC-A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指EBC-A05还是EBC-A05+?

已经下单买a05+了,灼智淘宝店只有05+了,卖家也说不出有什么区别,索性就买这个测测电池放电容量啥的

网友:
买来试用后反馈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推荐电桥,测电池容量只要注意点不会坏,

网友(2022-07-01):
发现要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F(2025-04-10):
我来补齐这个话题!
A05 和 A05+ 之间有两个主要区别: 使用 A05 测试仪对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时可以设置的最大电流为 0.08A, 而 A05+ 允许的最
大电流为 0.05A。
仅A05测试仪支持稳定电压输出, A05+支持电表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来补齐这个话题!
A05 和 A05+ 之间有两个主要区别: 使用 A05 测试仪对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时可以设置的 ...

对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时可以设置的最大电流为 0.08A

电流这么小,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时可以设置的最大电流为 0.08A

电流这么小,能用吗? ...

这个意思是最低可以设置的“最大电流值”
另外这个可以测试电池内阻,在工具栏里有选项,应该还可以
这个用了五六年了,应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