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不通电的蓝牙米家恒温电水壶

楼主(2021-02-20):
同事拿来一个米家恒温电水壶,说插电没反应,他自己拆开看过,搞不定,所以拿来叫我试试。

翻过来底部,发现螺丝是这种梅花形状的。

同事一直说内六角、内六角,他自己肯定是用内六角拆的,螺丝都给拧花了。

请出我的南旗螺丝刀套装。

上好合适的刀头。

里面长这样,估计同事只拆到这一步,看到和其它热水壶不一样,就没再拆下去。

再拆,拆开电源板,小米这个封胶封一半,而且还没封好,都看到有生锈的颜色了,太马虎了。

电源板翻过来,明显的进水。

由于事先在网上看了别人的拆机帖,知道此水壶另外有一块蓝牙主控板,在手柄内,不想拆手柄,所以就在排线上先测了一下供电电压,0V,看来问题在电源板上,不用拆手柄了。没有供电,三板斧,先查300V,把板上的胶先清掉一部分。

此电源板有2个400V的电解电容,开始我以为是并联的,厂家为了降低高度方便装在防水盒内,所以随便查了一个,有300V,并且断电后电压不能消退,怀疑是电源没起振,把电压放掉,又把胶清干净了一点,看到这个主控“1ADGG",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艺儿,网上也查不到,应该是个BUCK降压的电源管理芯片吧,打了它各个脚的对地二极值,好像都正常,估计要翻车了,修不好了。

不死心,再通电,查了一下芯片各脚的电压,怎么都是0V,至少得有一个是300V吧?又倒回去查400V电解电容,刚才明明查了有300V的,这回两个电解电容都查了,一个有300V一个没有,这回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两个电容不是简单并联的,是一个π型滤波,两个电容之间有一个电感,而这个电感锈断了一条腿,所以前面那个电容有300V而后面那个没有。

拆下断了一条腿的电感,发现腿断在根部,于是刮开1mm左右,把腿接上,倒装回去,OK,修复。

网友A:
做工还有待提升。

这种环境的电路应该正反面都打胶,想洗衣机主板那样。

网友B:
MP150GJ,有小红包的时候可以撸几颗备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6103668971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86979132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有待提升。

这种环境的电路应该正反面都打胶,想洗衣机主板那样。 ...

确实应该多打点胶,但修的时候又很讨厌这些胶,除胶占了90%的维修时间。

网友C:
这个壶设计的有问题,朋友一个保温款也是内部冷凝水顺着那6根数据线流到板子上烧了。
既然做防水就做好了做全了,偏偏留了个缺口用来进水,不得不怀疑是故意留的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150GJ,有小红包的时候可以撸几颗备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6103668971
https://det ...

谢谢啦,为什么你总能查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丝印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壶设计的有问题,朋友一个保温款也是内部冷凝水顺着那6根数据线流到板子上烧了。
既然做防水就做好了做 ...

我这个也是保温款哦,而且进水处也是6根线处,这么说应该也是顺着这6根线流下来的了,我还以为他是从壶底进的水呢,那么今晚下班回去得下一翻功夫了,昨晚因为太晚,修好后还没重新封胶,试机能烧水后就睡觉了,等下回去用704把它封好,六根线进线盒处也给它封死。

网友D:
怎么感觉还有一个18650的电池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为什么你总能查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丝印代码?

因为之前有位坛友的电饭锅里遇到过这个芯片,当时查了一下资料,所以对这芯片有点印象,看到你的帖子觉得有点眼熟,搜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64
https://wenku.baidu.com/view/97f ... 175f0e7dd1195a.html
看了下,那位坛友的帖子里你也有回复哦,你说你也修过一样的板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之前有位坛友的电饭锅里遇到过这个芯片,当时查了一下资料,所以对这芯片有点印象,看到你的帖子觉得 ...

哦,原来是你平时的积累。我这个人很懒,修完了就算,只关注修的那一部分电路,其它电路也不去研究,太懒了太懒了,没有一点钻研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还有一个18650的电池在里面

没有啊,也用不着电池,要是没有市电,即使用电池给蓝牙主控板供3.3v电压它也烧不了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是保温款哦,而且进水处也是6根线处,这么说应该也是顺着这6根线流下来的了,我还以为他是从壶底 ...

蒸汽从壶把那里吹下来加热温控器, 所以冷凝水是正常的。
偏偏在从把手到主板的6根线在进主板那里没有密封... 所以说设计缺陷也好应该召回也好, 反正小米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是迎合外貌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蒸汽从壶把那里吹下来加热温控器, 所以冷凝水是正常的。
偏偏在从把手到主板的6根线在进主板那里没有密 ...

哦,那咱俩的水壶应该不是同一款,我这个不是蒸汽吹双金属片的,是NTC热敏电阻探头的,可以蓝牙连手机在米家APP显示实时温度的。

网友E:
恭喜修复。。。。要是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修复。。。。要是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我开始也想直接换电源板,因为除胶实在太麻烦了,不过搜了一下假货宝,发现没有卖的,电源板和蓝牙板都没有卖,只有藕合器有卖。

网友(2021-08-18):
这个色环电感是多大的?图片似乎看不清,家里电水壶也是同样毛病在修

网友:
电感必须打胶呀,时间长了会松动的……

网友:
这个MP150买回来换上结果,还是烧了,怀疑掉的这颗色环电感型号不对,随便按了个样子差不多的电感,烧的原因不会是这个电感吧,仅仅是滤波用的

网友:
真的不喜欢修有胶的东西

网友(2021-11-08):
请问一下楼主,同款水壶加热沸腾后一直不断电,通过手机APP可以看到温度感应正常,可能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呢?会是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