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行车记录仪专用智能电源盒

楼主(2021-02-20):
中午出去遛弯,路边看见一个带线的盒子,捡起来看看,是一只行车记录仪专用智能电源盒。
今天的主角——行车记录仪专用智能电源盒。

背面,有缝隙散热,不防水。

卡扣设计,一撬就开。

板子。

主要元件:HX1356
HX1356-AGN是一款高效率Buck DC-DC降压IC芯片转换器,8V到40V宽工作电压范围,低纹波,内置低导通电阻功率MOS。HX1356-AGN内置环路补偿电路,可以减少外围元器件数量。内部设计有恒压环路,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设置系统工作状态。
PWM控制模块可以调节占空比从0~100%之间线性变化。内置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确保系统应用安全。
特点
输入电压范围8V~40V
输出电流3.1A(有的标2.8A)
振荡器频率150KHz
输出电压从1.25V到37V可调
压差0.3V
内置低导通电阻功率MOS
内置频率补偿,节省外围器件
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
输出5V推荐输出功率13W

HX1356典型应用电路。

8脚无字芯片。

输入滤波电容。35V/100uF两只并联。

输出滤波电容,10V/470uF。

这个电源盒看似质量还可以,没试好坏。
谢谢围观!

网友:
楼主还提供了电路图,谢谢!

网友:
用料比一般的车充好不少,要是理想二极管续流同步整流驱动器更好。

网友:
看起来确实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