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U调压原理疑问

楼主(2021-02-20):
改了个艾默生2900U铝壳版电源,但是测量MOS管驱动IC的输入PWM波形没有变化,占空比和幅值都没有变化,接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有变化的。MOS管驱动IC是IRS21814S。
理论上这个电源只能通过调整MOS管开关频率或者占空比来调整电压吧?或者是示波器没有捕抓到?

网友(2021-11-02):
  如果是   "移相全桥" 的电源方案,就会不改变频率 脉宽 幅值 .   移相全桥通过改变相位角度差(相当于改变脉宽)来改变电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视频理解: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050324503289319113和:    https://v.qq.com/x/page/i31451yay9m.html

网友(2021-12-02):
我前面搞错了,这个电路是  全桥 LLC .通过变频率改变增益来调压的.

网友(2024-12-28):
这个之前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了解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