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雷士吸顶灯光源模组 降功率使用。

楼主(2021-02-20):
网购的两个雷士照明的24w吸顶灯替换板,拆开来看很一般呐,而且点亮一会 明显温升厉害,大冬天的测试裸板就这样,那放灯罩里的闷烧 寿命肯定长不了。
改限流电阻至原功率的百分之七八十,稍微好一点。
外壳

吸顶灯替换板

拆下亚克力透镜灯罩 铝散热板 但是不厚。

山风十足的驱动

bp2866d恒流方案

增大限流电阻 找不到合适的贴片 分立器件搭棚吧。

点亮后 亮度肉眼看不出区别

功率计测量17瓦左右。改前测试23瓦不到一点。

炮制另一个,完工后装好亚克力灯罩。

感觉现在的LED灯具真的像好多坛友说的那样压根不考虑寿命问题。一味的压榨功率,透支LED和恒流源的寿命!

网友:
原本以为雷士这类牌子货要靠谱些!~

网友:
是的,就是换这个电阻,

网友:
总也不坏商家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改装只有可以延长使用寿命,谢谢!

网友:
价钱摆在那里啊,能用一年已经挺满意了。
这种灯板本来就是损耗品

网友A:
强迫症表示,这个工作温度大于室温无法授受。

网友:
现在有很多LED灯具最大的问题不是寿命短,而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根本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这个后背要贴着金属灯盘安装才行啊

网友:
楼主这个灯有没有频闪,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恶性竞争的结果,正好给会自己动手的坛友创造了机会

网友:
请问你换的这个是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B:
说灯是山寨品,我看你焊的也不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灯是山寨品,我看你焊的也不咋样……

提意见的人,一定要超过被提意见的对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表示,这个工作温度大于室温无法授受。

是乐愿,4盏36瓦16年用到现在,可惜现在不做吸顶灯了。真的好东西生存不下来,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意见的人,一定要超过被提意见的对方!

不容置疑……

网友:
年货节里这款灯,我也想买了 ,只是相当没什么地方用,就剁手了

网友D:
.直接去掉一只电阻就行,没必要增加一只电阻,只要亮度够用,功率越小越耐用

网友:
谢谢分享。。。。。我感觉996也跟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掉一只电阻就行,没必要增加一只电阻,只要亮度够用,功率越小越耐用 ...

我开始试过去掉一个,亮度太低了。